[另类] 锅炉控制器改为空气能控制器

楼主(2022-11-29):
朋友家的空气能水泵没有控制器,热得受不了,想加个控制器,到27度循环水泵停止运转,低到23度再开始运转。我给他推荐了网上的区间温度控制器,但因为疫情原因迟迟不到货,正好手头有一个锅炉的控制器,但是控制相位正好反着。拆开后看了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加一个反相器,另一个是换继电器(以为继电器是单刀双掷)的另一端。

网友:
空气能水泵通断电。

网友A:
换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常见的都是单刀双掷的,单刀单掷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单刀双掷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常见的都是单刀双掷的,单刀单掷的第一次见。 ...

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几分钱都看到眼里

网友B:
家里都装上了空气能了,这玩意冬天外面的散热器是不是可以当空调使用?

网友C:
空气能水泵,是抽水机,还是热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都装上了空气能了,这玩意冬天外面的散热器是不是可以当空调使用? ...

搞反了,室外机是制冷,装在室内夏天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能水泵,是抽水机,还是热水器?

空气能制造的热水存在一个罐子里,需要的时候会向室内循环供热

网友:
换继电器的方法好,不影响原设计功能。

网友:
热水循环供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