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家谁使用过/安装过承压式太阳能热水器?

楼主(2022-11-29):
大家谁使用过/安装过承压太阳能热水器?就是那种不要定时打水,顶水、分体式的。有几个问题请教:
1、质量和热效率如何?能像家用真空管那样把水晒开吗?冬天能用吗?单位食堂能用吗?
2、信息化自动化程度怎么样?有能看到水位水温的吗?单位食堂用合适吗?
3、价位如何?如2吨水箱的?是不是省了电钱费了工钱,一算5年才回本这种?

网友A:
     如果家里人不多,买个600块钱的电热水器,算你一个月用50元电费,一年也就是600元,十年也就是6000元。还不够你买个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也就用十年,到时修一次花费也过千。

网友:
承压了,就没有水位了,因为天天都是满的。热效率低,因为是集热管转给热管热量,北方冬天连续几天有可能没有热水。好处就一个,压力大。建议还是落水的,四季沐歌之类的,这个夏天开锅,冬天也能顶几天。承压顶水的我用的一个搪瓷内胆的,用了14年,最后在焊接处桶两边漏了。最后报废。玻璃集热管还在,里边的热管铜管卖了200元。

网友:
受地区差异影响大

网友B:
单位食堂用,肯定需要水量大,就要水箱,有水箱承压式就不好实现或造价高。单位用的,经常是太阳能+水箱,或空气能+水箱,或太阳能+空气能+水箱。北方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食堂用,肯定需要水量大,就要水箱,有水箱承压式就不好实现或造价高。单位用的,经常是太阳能+水箱, ...

储水式+空气能+太阳能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储水式+空气能+太阳能不行么

无压水箱要每天专人打水,(1层食堂)压力还小,我这里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家里人不多,买个600块钱的电热水器,算你一个月用50元电费,一年也就是600元,十年也就是6000元 ...

3488买的。。。2017到到现在好好的。。要买不锈钢的。耐用的很。十多口的大家。真好用。。

网友(2022-12-30):
太阳能想用好,需要一个懂维护的人,不能安装上就不管了,这样出一些小问题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感觉太阳能不好用。
用好了,很好的,一次投入,节能环保。我家的用了十几年了,很方便,电热水器也有,常年吃灰中

网友D:
太阳能,储水式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都用过。最省心的还是燃气热水器。没有《奇袭雷达站》中德国鬼子一身肥皂沫水管被拆了那样的尴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储水式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都用过。最省心的还是燃气热水器。没有《奇袭雷达站》中德国鬼子一身肥 ...

最省心的还是太阳能,冬天做好管道保温,其本免维护,不怕漏电,不怕一氧化碳中毒,成本最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省心的还是太阳能,冬天做好管道保温,其本免维护,不怕漏电,不怕一氧化碳中毒,成本最低! ...

江淮之间,太阳能十多米的水管有时会被冻住,水箱水是热的也下不来。燃气热水器一般都不装在浴室(平衡式的可以),与莲蓬头之间有几米长的PPR塑料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江淮之间,太阳能十多米的水管有时会被冻住,水箱水是热的也下不来。燃气热水器一般都不装在浴室(平衡式 ...

西北这边,管道基本走烟道,和通风道,需保温一到二米

网友:
在南方,太阳能还是不错的的选择:会用的,水箱一年大概有8个月45度以上的热水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西北这边,管道基本走烟道,和通风道,需保温一到二米

如果是这样的条件自然没什么问题。不具备这样条件的住户就要慎重选择太阳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