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开机提示音太大怎么关闭?好像不受音量键控制

楼主(2022-11-29):
请教一下,买了一个蓝牙耳机,杂牌的,自己换的水果单元,一般听听歌还好,就是开机提示音太大了,这个提示音好像不受音量键控制啊,开机,已连接,这个可以关闭吗?

网友:
这个是写入耳机芯片的设置,个人是无法更改的。

网友:
安卓开发者选项里面可以关闭

网友:
蓝牙耳机的开机不受音量大小控制,开机嫌声音太大可以试试看英语模式,貌似声音比骄柔和一点,不试试怎么知道

楼主:
怎么改英文模式啊?

网友:
加个继电器或者微动开关,开机时断开,延时几秒后再接通

楼主:
哦哦,好的,感谢

网友:
开机后等一会再塞到耳朵里面,就可以完美避开了

楼主:
关键是接打电话时不方便,对方挂断电话后,那提示音绝对绕耳三日,等着看看接上两个电阻试试

楼主:
昨晚上找了两个102贴片电阻焊上了,声音柔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