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盒控-买过十来款PP工具箱/零件盒,简单对比评测

楼主(2022-12-02):
男人过了三十,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爱好
像我攒了堆工具,又买PP盒子收纳,大件放工具箱,小件放零件盒,

电动工具包装箱,锐奇东成铁锚,和东科堆叠已测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925-1-1.html
又买了六种零件盒,都带分格插片
综合对比后健桦R612胜出
从上往下:

1号,最常见小号十格盒子,1元左右,随便装些小零件

2号,比1号大些号,十五格,3元左右,给小孩装皮筋

3号,很早买的,爱丽思CC210,用来放接线端子了,连体铰链已断

4号,明华670,在文具店买的,可以装60支铅笔,也能做24格零件盒(虽然只送了3个插片)

5号,健桦R612,和4号尺寸一样,铰链升级成分体式,盒盖可以180°自然展开,更耐用(插片也送了8个,比4号重15%)

6号,加厚零件盒,十元左右,竖三分格,不能装长零件。

5号盒已经被很多画材品牌加入素描工具套装,比如马利

楼主(2025-05-12):
两年后来回帖,买过双层的,
发现丹希牌做工更好,
铰链和搭扣都是分体可拆卸,
开模费用和组装工时都增加了
但也更耐用了

楼主(2022-12-02):
插曲--6号零件盒比较厚,但和重货一起从五金城发,买的第二只已被快递严重损坏,可以从断面看厚度

原想把碎片粘回去,但找了盒子里缺少好几片,这个残盒就彻底没用了

网友:
这不都用来装元件的吗,都装了杂七杂八的东西

网友:
我还以为是盒子套盒子呢

网友:
我以为是PB的盒子呢

网友:
这个6号盒子我曾经6元拍到过的,后来还是买的两个这么大的,就是我推荐的电磨盒子,大概9元多一个。

网友A:
关于零件盒我有好几十个,用久了后面合页往往会断,一般就简单用胶带纸固定,就是不能受力,
我后来研究用木盒零件固定,
加金属合页,扣件加厚,或者直接换金属合页,金属扣件。
都能延长使用寿命,
但是PP盒子说实话,新的时候不错,
几年后都会脏兮兮的不透明,
包括乐扣乐扣,
那时还得修复一下坚持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零件盒我有好几十个,用久了后面合页往往会断,一般就简单用胶带纸固定,就是不能受力,
我后来研究用 ...

健桦这个牌子的笔盒/画材收纳型号非常多
这款R612是分体铰链。理论上不会断
耐老化有待时间考验

以前买的宝工零件盒分体铰链很耐用,所以很喜欢这种设计

用淘宝签到红包,搜“素描盒美术生专用笔盒”,
选佰灵鸿这家5元包邮的就是,
红包后比之爱丽思还便宜

网友:
不错的百宝箱

网友:
有摇臂的还可以,用的时候轻手轻脚

网友:
我有几个很漂亮的零件盒,都舍不得用,用其他盒子装起来放好。

网友:
刚好在看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