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巴赫KDG-C32W;1111败了两个炒锅,不锈钢+蜂窝涂层健康?不脱落?

楼主(2022-11-29):
不锈钢了还涂层,有何意义??
爆炒铲子油炸 涂层不掉??

网友:
阿诺~
我承认我看成了迈巴赫~

网友:
那个是蜂窝不锈钢防粘,不是涂层吧,应该可以直接上铁铲的。

网友:
比迈巴赫更健康?

网友:
容易沾,黑色的也是涂层部分

网友:
蜂窝结构,没有油一样粘锅

网友:
本质上还是涂层锅,只不过六角形边缘的高度能防止铁铲直接刮伤涂层。
至于不锈钢+涂层就是高大上而已,烹饪效果甚至不如铝锅不粘、铁锅。抗菌是不锈钢中增加了Cu元素的比例,利用所谓的铜离子抑制细菌生长,不过这是实验室环境试验数据,实际效果谁知道呢。。。。。

网友:
价格几何?锅一般精铁的好,,

网友:
家里在用康巴赫类似款。那是不粘涂层,火大了还是会把涂层烧糊。烧糊后容易粘锅。
之所以可以用铁铲,应该是因为不锈钢凸点把锅铲顶起来,锅铲相对来说对涂层损害小。
其实就是一个对不粘涂层防护好一些的不粘锅。

网友:
曾经老婆种草这款锅子,被我数落了一顿,猛火菜用铁锅,清炒用普通不粘锅。

网友:
从来不用这种,凹凸不平的容易藏污纳垢,有死角刷不干净。

网友:
温度低的话容易沾吧?
黑色的也是涂层, 不知道是否容易掉下来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不知道真的不粘吗

网友:
不管什么样的涂层 1-2年都会掉

网友:
我家买过个涂层一样的,现在已经弃用。一样沾而且清洗比普通的还麻烦。

网友:
炒锅还是生铁锅好。

网友:
有功夫就折腾,饭又炒不坏

网友A:
听闻大名,也试过几次推荐领导购买,最终买了麦饭石不粘锅,看完你的科普帖,坚定了支持领导的信心!

网友:
涂层防粘锅的吧,铲子得用竹子的或者木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闻大名,也试过几次推荐领导购买,最终买了麦饭石不粘锅,看完你的科普帖,坚定了支持领导的信心!{:027: ...

麦饭石的也是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