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S490随身听拆机

楼主(2022-11-29):
由于光头不读碟,就拆机看看,顺便问问这机器光头型号,有知道的大哥说一下,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编辑,有点乱,大家就多多担待

网友A:
应该飞利浦光头吧 镜头擦干净了吗   不行可以调下光头边的可调电阻 调激光头功率的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你把光头拆下来我看看是带芯片的还是不带芯片的

网友B:
用纯净水在超声波里洗一下光头试试。

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用超声波牙刷也可,绑在牙刷上,放进水里。

我与两台索尼的光头读碟不好,洗完了秒读。

网友:
松下的电路板真好看。

网友:
以前是高级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飞利浦光头吧 镜头擦干净了吗   不行可以调下光头边的可调电阻 调激光头功率的 ...

擦了,把物镜都焊下来擦了,之前都转碟,清理过后碟都不转了,越弄越糟,光头电位器怎么调都不读

网友C:
光头老化了,清洗一下调大功率

不行就换光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纯净水在超声波里洗一下光头试试。

没有超声波清洗机,用超声波牙刷也可,绑在牙刷上,放进水里。

估计不行了,物镜应该被我弄不正了,现在碟都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头老化了,清洗一下调大功率

不行就换光头了

你知道光头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
基本都是松下自己的芯片,不错!这机器值得收藏!

网友:
好奇照片怎么拍的

网友:
牌子货,看板子质量挺好。

网友:
板子看着就养眼啊

网友:
原装光头不好找,,,,,

网友:
电路板看着很养眼

网友:
密密麻麻的。。。。。。。。。。。

网友:
楼主,你这拍摄设备可以换了,年代感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