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不锈钢和石板,各打五十大板?

楼主(2022-11-29):
我说不锈钢好,又有大量回帖说它不好:

太冷。贵。没有真正304给你用。难加工。容易翘。不耐磨。

好吧。

我厨房是分开两个台面的。如果选一个用不锈钢,是水槽侧还是灶台侧?

水槽如果和不锈钢台面连体,无疑搞卫生方便,不容易积水、发霉。

但是油污应该是灶台多吧,石英石据说渗色渗油,咋解?

如果回到老路,都用石英石,如果把水槽做平,有何缺点?

缝隙、玻璃胶依旧存在,而且以后想抬水槽都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A:
不锈钢台面还是容易有划痕的,亲戚家是不锈钢台面,石英石台面我觉得更好,小区找品牌橱柜的台下盆,缝隙处基本看不到胶,也不存在胶发霉什么的。乡下就是普通做橱柜的搞的,也是比较靠谱的人,做的台上盆,水槽是那种直角平面的,师傅还在石英台板上切了凹陷,结果台盆装的各种不好,还漏水,后来我自己撬开重新打胶才好了。但是边角各种不美观。对比下来还是找品牌做的好多了,没有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台面还是容易有划痕的,亲戚家是不锈钢台面,石英石台面我觉得更好,小区找品牌橱柜的台下盆,缝隙处 ...

台下盆是不是就一次性了?自己想拿都拆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下盆是不是就一次性了?自己想拿都拆不开?

台下盆用螺丝扣紧在台板下面,盆不坏不用换,台上盆的话也有用螺丝挂着固定的,但大多不会这么干,就胶固定,时间久了还是容易漏。

网友:
还是天然花岗岩台面好,硬度好随便刮不会花

网友:
当然用304不锈钢啊,二净又卫生

网友B:
我家用的是欧派的,好多年了没有发现石英石变色问题

网友:
家用 还是石台面漂亮

网友:
质量好的不锈钢和花岗岩都没毛病,要求特殊的除外。。。

网友:
还是不锈钢的吧,买好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天然花岗岩台面好

网友:
这还真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是欧派的,好多年了没有发现石英石变色问题

本身选深色,看不出来。浅色的话,说是会有渗色变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选深色,看不出来。浅色的话,说是会有渗色变色。

我这么年轻潇洒的人怎么可能选深色的啊
我整屋风格都简约白,台面颜色很浅

网友:
不锈钢面就是耐用,这个是我第一套房子,20年前当时200元在二手点买的不锈钢灶台,到现在用了20年还和以前买的基本一模一样。这个就是耐用,还不要考虑什么岩板的,那个肯定不耐用,旧了破了就是一钱不值,和二手砖头一样,拆走运走还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下盆用螺丝扣紧在台板下面,盆不坏不用换,台上盆的话也有用螺丝挂着固定的,但大多不会这么干,就胶固 ...

谢谢指教!那么台下盆这个地方是齐平的,还是台面凸出的?

肯定齐平清洁卫生,但是精度要求高,尤其图示这种不是标准矩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那么台下盆这个地方是齐平的,还是台面凸出的?

肯定齐平清洁卫生,但是精度要求高,尤其图 ...

我的台下盆石英台面的孔要大一点,台下盆四周有1.5CM平面外露,在缝隙处理的非常好,一周几乎只有0.3CM宽的胶,台面开孔也是非常光滑的圆转角。一般个体橱柜店做不出来台下盆工艺。
并且我的也是很浅的白色+雪花点的石英台面,酱油什么的不会染色,大理石的反而容易染色。
你这图片是洗手台的台下盆,这种一般台面孔小于盆口,或是刚好。

网友:
     那个缝隙可以贴铝膜纸的,绝对稳当,过后想拆掉也没有影响。下面是我贴了半年多的铝膜纸,用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最多有时候不小心碰到,那个石英台面担心花的话,可以买那种薄的不锈钢板垫着,也就是几十元一块,也不怕花。

网友:
以前用的板材的,几年后拆掉,全套不锈钢,很好,没有变形这一说,内里有衬实木。

网友:
直接地板砖当台面,选玻化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