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做一个测电池的外挂插座。

楼主(2022-11-29):
给万用表做一个简易的测电池外挂插座,这样根据电池的类型选择相应的负载,这样带载测量电池电压对判断电池好坏更准确些

网友:
再加加包装就更好看了

网友:
再弄个盒子包装起来就好看了。

网友A:
其实测电压档的内部应该就有采样电阻的,每个品牌的阻值不同,但是绝对不会给电池大电流放电的,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外挂电路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用这种拨动开关会不会容易发生同时将多个开关置于ON的位置而导致阻值变小,负载过大?

网友:
不要秀肌肉  裸奔不好

网友:
带负载,测DC电源也行了。

网友:
这创意挺好的!

网友:
日本的万用表大部分都有测量电池的功能。这是设计产品的观念不同。更人性化,更适合大众。

网友:
用起来顺手就好

网友:
福禄克的万用表

楼主:
嗯,这个万用表没有测电池功能,DIY简易电池插座,对判断老电池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这创意好。感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新表有些设计测电池专用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测电压档的内部应该就有采样电阻的,每个品牌的阻值不同,但是绝对不会给电池大电流放电的,你这个想法 ...

电压档的等效内阻>10MΩ,这点负载对电池来说等于没有

网友:
体积不小啊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很实用的外挂插座,也有一个类似的,用开关切换,只有两档,可以测1.5V和纽扣电池。

网友:
好,我也照着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