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微动不灵敏了更换

楼主(2022-11-29):
玩战地的时候才发现我的鼠标(垃圾)右击不灵敏了
无奈之下斗yin 上找答案
一个二把刀教我把鼠标拆了,微动开关拆开把铜片清理一下

就是左边这个 黑色方形的 是微动模块,可以拆开 里面有铜片。(切记不可拆开,拆了装不上。装上上面的白色按键不能使用)
无奈最后开始找配件
刚好边上有个 无蓝牙模块的 罗技

拆了(我的二把刀 焊工技术)
(这个微动也被我拆了,为了看清楚微动里面的垫片是怎么放置的)
结果也装不回去了。
刚好有两个。一个废了,一个用电罗贴拆了
装到我的鼠标上
焊的时候技术太菜,把电路板的 线都 摘下来了
无所谓,把线连到焊点上就可以了

拍的不好,飞线的感觉。
装上试机
完好如初
而且,这个罗技就是好。微动模块的按键力度很舒服。早知道把两个都换了。可惜,让我拆坏了
测试

OK

网友(2023-04-04):
焊功差要多练习。
看滚轮和红色板子果然是摩豹的

网友:
不能说人家劝你拆修微动,就是二把刀。拆开后,用WD40清洁一下触电,或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药到病除,然后原样装回。还是很考验动手能力的,很多人都能够修得很好。毕竟不是随时都有新的微动可以更换,而维修就是分分钟搞定的事。

网友:
动手达人,牛

网友:
不如备瓶WD40喷喷

网友:
有的微动塑料外壳很脆,一拆就破,很小心也没有用。

网友:
更换微运还是挺考验动手能力的!

网友:
换也不难,首先要有一把刀头就容易多了,给要换的微动三个脚上锡,有了新锡和自带的助焊剂,再用刀头在三个脚轻轻划几下微动就下来了。

网友:
清除焊盘焊锡也是个难点,有个方法不用吸锡器也不用锡线,就能轻松清除焊锡

网友:
拆微动的时候如果手势快,会有助焊剂残留,用刀头头部在焊盘上点几下,残留的焊锡会流到刀头上,焊盘上的焊锡自然就干净了,这个方法又快而且不伤焊盘

网友:
拆微动外壳也有技巧,在主板上也可以无损拆,不过说来话长了。

网友:
M90换微动次数太多了,去年退休了,主要是买微动价格差不多可以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