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的一台蓄电池测试仪,拆开看看结构,争取早日有机会搞个点焊机耍耍

楼主(2022-11-29):
受疫情影响,闲来没事,到处转转,在路边捡到一台蓄电池测试仪,玻璃有点碎了,外壳有点受热融化了,测试头貌似也少了一只,接上家里换下的电动车电池试了下,指针不动,打开发现是红色的那根线脱焊掉落了,导致无反应,用焊锡丝加点助焊剂融化在线片上,继续实验,没反应。原来细的那根红色线有断路了,连上去再在外面套一层热缩管,忘记拍照了,知道大概维修过程就好了。连上电池测试,好了,指针有摆动,仪器边上发热有点腻害,好像就是一圈圈的那个铁片发出的,好像电炉丝一样。原理大概就是靠正负极断路产生磁场驱动表针摆动,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佬见谅,不对请纠正貌似这台机器可以测蓄电池的好坏,12ah的电池看样子可以继续用,不错不错。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请。海涵

网友:
我也在蓄势待发搞电焊机

网友A:
指针摆动是靠电瓶加负载情况下的某段电阻分压驱动的。显示的就是电瓶输出电流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摆动是靠电瓶加负载情况下的某段电阻分压驱动的。显示的就是电瓶输出电流的能力。 ...

多谢大佬指正,又可以增加一点对电路的了解了。

网友:
原理应该就是给个负载看电压掉落程度?也是一种内阻的测量方法

网友(2023-01-01):
楼主运气好,还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