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朋友送修h81m-s1点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22-11-29):
朋友说有一块H81点不亮,然后去找卖家去理论失败了就拿过来找我来修一下。

他的打包别有新意,用用快递袋子打包了一堆,作为填充物。
可是主板到我的手根本就不触发。
客户说。点不亮,但是偶尔点亮一次也进不了系统,到四叶草就卡住了。于是我就怀疑是某个电容变质,电阻变质。于是我对照图纸查了一下,Wr62        电阻有一点发霉,量了一下有点70多欧。于是我从电阻本给他取了两个,0402的100欧的电阻换上去。心想这么快就解决了。
结果换完之后发现,根本就不触发
于是想了一下,钩嘉的这种主板容易出现断线的情况。
其实这种用肉眼看很难看,用万用表来量不通,在放大镜下看是这样子的。
展示飞线大法,结束维修。

网友:
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A:
技嘉板层断线多了

网友B:
设计成这么细的走线,就是故意坑人。

网友C:
技嘉主板好就好在,图纸好找。

网友D:
故障不大,但是很不好找。是不是旁边的电池或者电容漏液腐蚀的?

网友E:
这个可不容易找到

楼主:
其实发图片很快,但是,维修起来也是要两三个小时,贴上3分钟,贴下三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板层断线多了

是的,之前遇到的是power on 断线,绿线到IO的线断了,怎么样都不会触发,还是考验维修的细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成这么细的走线,就是故意坑人。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线路太多了,如果很粗的话不就装不下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好就好在,图纸好找。

主要是型号太老了,厂家也无所谓了,随便就能找到啦。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不大,但是很不好找。是不是旁边的电池或者电容漏液腐蚀的?

可以说是不需要更换什么元器件,只需要做针线活就好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不容易找到

教给你一个秘诀,哪里堆得灰尘多,就去找哪里,哈哈哈

网友F:
放大镜帮了大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大镜帮了大忙。

哈哈哈哈,具体说应该是显微镜哈哈哈

网友:
学习学习一处转转

网友:
这断线都能找到,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