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酬金:机顶盒扩容征集方案,欢迎交流18605404891

楼主(2022-11-29):
有酬金:解决机顶盒扩容tf卡槽对emmc识别问题。
原来使用sd卡,速度慢、寿命短;更换emmc芯片又太麻烦。想利用拆机储存芯片,改造机顶盒,降低成本,提高扩展存储设备的读取速度和寿命。

网友A:
”想利用拆机储存芯片,改造机顶盒,降低成本,提高扩展存储设备的读取速度和寿命。“你这算不算广告?这手上不拿着个解决方案吗......

网友B:
晶晨系列的机顶盒可以直接更换emmc然后直接线刷新固件(如果不要原来emmc里面的系统和数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利用拆机储存芯片,改造机顶盒,降低成本,提高扩展存储设备的读取速度和寿命。“你这算不算广告?这手 ...

不识别,所以找合作的帮我解决识别问题。18605404891欢迎交流,每个月都有量,本月先改造50个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晨系列的机顶盒可以直接更换emmc然后直接线刷新固件(如果不要原来emmc里面的系统和数据的话) ...

因为要保留盒子的系统和MAC吗,所以不能简单的更换emmc

网友C:
你手头不是一个TF卡么?
如果不是更换更大的EMMC,而又想扩大存储,只有USB/TF卡模式,无法获得更高的读写速度。
万一你找其他方法挂载了,固件那块你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头不是一个TF卡么?
如果不是更换更大的EMMC,而又想扩大存储,只有USB/TF卡模式,无法获得更高的读写 ...

能解决tf卡槽读取emmc就可以了,动不着固件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决tf卡槽读取emmc就可以了,动不着固件才行。

你EMMC再快,还是从的原来的SD卡通道,速度就不可能快啊

网友:
插个U盘吧,实在不行搞个固态硬盘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保留盒子的系统和MAC吗,所以不能简单的更换emmc

可以改mac,sn这些

网友:
emmc转tf座子,那不是还是要焊接至于你的问题,估计是要改dtb的,按理来tf那个地方也是可以走mmc协议。如果是板载emmc是走的8位总线,tf槽只有4位

网友:
TF转接卡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要看你tf卡槽的协议啊 速度慢要么是卡槽协议带宽瓶颈 要么是你卡不好 现在好一点的卡都是贴着SDR104的上限跑 读写90还不够么 还有寿命 就买二手工业级的呗 又便宜 还耐用 或者现在中高端 pe都是1000以上 够用了吧 实在不行就用mlc的工业级

网友(2023-02-13):
没看懂需求,你不是已经做了转接了嘛

网友:
不是一个TF卡么?

网友:
要看又没有驱动啊,没有驱动没有协议肯定不识别的

网友:
要看又没有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识别,所以找合作的帮我解决识别问题。18605404891欢迎交流,每个月都有量,本月先改造50个机顶盒。 ...

你能给小米盒子3增强版刷机吗?其它系统

网友(2023-03-16):
速度是快不起来的,你要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