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5块钱搞来的led240w电源,拆开看看值不值

楼主(2022-11-29):
废品站5块淘来的电源,想着有机会做一个法拉电容点焊机给电容充电的,拆开看看做工,好的话留着备用,看起来中规中矩,拆开看也还行。有机会插电试试效果,各位大佬给我掌掌眼,看看这做工如何?

网友:
12v20a的,功率挺大的,LED电源一般是恒流的。

网友:
马马虎虎吧

网友:
带灯带问题不大。。。

网友A:
有一个疑问,这种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吗?设计上应该有,实际使用中,怎么样,短路时会不会真的起保护作用,不会烧坏开关电源。
楼主给超级电容充电,前期接近于短路,不知道这种电源会不会烧坏。
楼主试用后,请在论坛上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五块钱肯定超值了

网友B:
看里面还是挺干净的,至少使用环境还不是太恶劣,5元肯定值了

网友:
5块钱淘的还是值得的

网友:
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里面还是挺干净的,至少使用环境还不是太恶劣,5元肯定值了

就是不知道好坏,等于是开盲盒,对自己维修电源的实力还是有了解的。

网友:
废品站值不值,美女同事,标题名字就想点进来看看。一个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疑问,这种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吗?设计上应该有,实际使用中,怎么样,短路时会不会真的起保护作用, ...

刚抽空试用了下,未加负载,按照接线处接线,通电,打火,吓了我一跳,再测试,地线断路,保险烧断,不敢轻易测试,更换保险后封存,什么时候搞个负载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