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坏了一个灯珠后,换了新的,还容易坏,加个安规电容怎么样?

楼主(2022-11-29):
多灯珠串联的LED灯, 坏了其中一个灯珠,换了新的,用不了多久,就又坏了,特别是那种彩光的LED灯,总是坏其中一个灯珠,换上不久就会坏,感觉不是散热问题,涂了导热硅脂,铝基板贴合外壳,散热很好了,拆下来修的时候,单独开几小时摸上去也不热,走廊灯,平时都开不了几小时

难道是开灯瞬间电流冲击造成的吗?电源端加个安规电容能不能改善啊?

网友A:
看下电源部分呢

网友B:
我自家的灯组,都是用1W的当0.5W的用。

比如要买个灯,大约20W够用了,就买40W的回来,电流降低一半使用,妥妥的,发热低是,寿命长。

也有例外,厨房的灯板,记得也是大品牌,原板子计划是双色温的,实际只用一组等,24W,回来降到18W用,大约1年多,灯珠坏了。

于是取下换灯珠,原来是0.5W的3528,全换上后,看看还空一组低色温的位置,干脆全补上后并联,功率略微上升了一点,说明单灯珠电压下降了。

换上几年了,没再坏过。

网友C:
老化了,封装的工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部分呢

还可以,就是普通的恒流源,带芯片,带前后滤波电容的,不是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家的灯组,都是用1W的当0.5W的用。

比如要买个灯,大约20W够用了,就买40W的回来,电流降低一半使用, ...

这个方法不错 ,是改取样电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自家的灯组,都是用1W的当0.5W的用。

比如要买个灯,大约20W够用了,就买40W的回来,电流降低一半使用, ...

双色的最好, 直接把两个色并联就行了。

这样两个都不会坏
经常有人懒,只开一下用单色,这样那个色就很快坏了

网友:
在电源输出并联大电容降低冲击电流试试

网友:
为啥总坏一个位置,最大可能是和他并联那个参数不对,一起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化了,封装的工艺不行

温度太高会加速老化。

根绝以往的观察,3528之类的灯珠,老化后的表现就是某些灯珠某一侧出现发黑,之后就容易坏了。

究其原因还是灯珠发热过重,导致密封材料与基板分离,继而基板内部氧化,波及到灯珠晶元的焊接,设置直接拉断焊接丝,或者漏气导致晶元部分加速氧化。

而以前那种古老的圆形封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灯珠坏了,就大多是热死的。

网友:
看上去是并联,是不是这个地方装的灯珠型号不一样,导致这个灯珠电流比其他的大?

网友:
降流用才是治标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色的最好, 直接把两个色并联就行了。

这样两个都不会坏

具体怎么并联啊?我的灯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开,白光。  第二次开,暖光。  第三次开,白光和暖光一起亮。直接把驱动2根线短接吗?会不会烧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家的灯组,都是用1W的当0.5W的用。

比如要买个灯,大约20W够用了,就买40W的回来,电流降低一半使用, ...

现在商家太狠了,都是超功率使用,降功率应该能长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家的灯组,都是用1W的当0.5W的用。

比如要买个灯,大约20W够用了,就买40W的回来,电流降低一半使用, ...

支持这种做法,延长led的寿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并联啊?我的灯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开,白光。  第二次开,暖光。  第三次开,白光和暖光一起亮。 ...

不是有三根线接LED吗?一根是正极,另外两根是不同颜色的负极,那俩负极直接接在一起就行了。

实在不喜欢可以用一个1欧姆电阻接起来,这样还是三色,但是色之间差异就小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新换上的灯珠参数跟原有的不一致,导致工作电压太高,功率超过设计值而损坏,买到的灯珠多是0.2W的,而灯板上多是0.5W的。换上后可以测量一个单个灯珠的电压看看。还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熊猫的做法,用大功率的灯珠降功率用。

网友:
虚标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三根线接LED吗?一根是正极,另外两根是不同颜色的负极,那俩负极直接接在一起就行了。

实在不喜 ...

是的,就是短接后,对驱动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短接后,对驱动有没有影响啊

没有影响。  普通的三色驱动没影响  能调亮度的智能驱动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