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7.1好像出问题了 局域网内的电脑找不到黑群了

楼主(2022-11-29):
局域网内的电脑找不到黑群了,版本好像是7.1
要想放心使用,还得买正品啊

网友:
搞清楚了引导U盘坏了还是IP变了

网友:
放棄了黑裙, 還是乖乖的用正版

网友:
黑裙6.2,稳定运行

网友:
你需要清楚知道哪里出现问题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用什么群都一样

网友:
看他描述应该是没用固定ip,找不到了

网友:
6.2     7x24小时开机  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
黑的就不要追新了。

白的可以追。

网友:
黑的,有可能就是真的黑。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留了后门,让你试用一段时间,就出问题,让你买正版。我以前黑裙也是一段时间后,无法访问设置页面了,win访问共享正常。

网友:
黑裙不能盲目追新,老老实实的用当下稳定的版本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