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恒流源,好像很少见到

楼主(2022-11-29):
想弄个交流恒流源,1-200ma,查了下,很少见,一般都是直流恒流源

网友:
交流恒流源相对使用的场合少了些。

网友:
交流的不是交变电流?这还能恒流?

网友:
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导通角来控制电流?

网友:
     按说呢,也行,就是实现起来有点麻烦,关键在执行部分,可控硅那个波形都不成样子了,怕是满足不了要求,像稳压器那样自耦调压估计响应太慢,也不行,对干扰不敏感的话PWM调压貌似可行,就是不知道要这个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