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光猫大多自带wifi,为何用户还多花钱买路由器?原因有2个

楼主(2022-11-29):
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网络,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年轻人一天不上网感觉浑身难受,只要能上网,哪怕不吃饭也可以,再加上这段时间的疫情影响,很多人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要是没有网络和外界沟通,感觉人都要憋疯了。为了更好的上网,几乎都会安装一个路由器用WiFi来上网。实际上运营商光猫大多自带wifi,为何用户还要多花钱买路由器?原因有2个。

1、路由器信号更稳定
选择路由器的原因肯定是因为比光猫还要好,路由器信号覆盖范围更广,信号更稳定。因此这也是很多用户选择路由器的原因,如果用光猫来上网经常出现卡顿的情况也是非常难受的。

2、路由器不容易故障
第二点就是光猫那个功能越多,那么越容易导致死机,而且运营商也不会让用户使用WiFi功能,因为容易占用内存,服务器的端口也会受到影响。出现故障的概率变得更高,这样一来维修成本也会变得更高,安装师傅一般都不会让用户选择运营商自带的光猫。

既然路由器的质量和性能都要比官方好,为什么光猫还要有WiFi功能呢?其实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试想一下,如果光猫只能用来拨号服务的话,它的作用岂不是太局限了。因此增加了WiFi功能也是为了提高它的功能性。可即便如此,也不建议用光猫来上网。

把它当成WiFi上网,虽然一时间可以使用网络,但长久来看使用寿命和效果都不好。一个路由器也就几十几百元,相信这点钱还是有的。再安装一个百兆千兆的宽带,那么上网非常顺畅,一点都不会卡顿。你是用光猫还是路由器上网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网友:
以前我家用过一个运营商送的光猫,自带Wifi信号还不错,就直接用来无线了,后来有5G频段的路由器后就给换了

网友A:
免费的光猫配置很低

网友:
这个WIFI在最初配置光猫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
我家的猫就带wifi,我进管理员模式把光猫切换到桥接模式,用了没多久,路由器死机不能上网,工作人员又把光猫给复位了,光猫自带的wifi经常是信号很高,手机就是连不上,拔掉电源再插上才可用,摄像头也 是经常掉线,夏天忒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光猫配置很低

是的,弄个好点的光猫就行了

网友:
现在电信好多光猫已经不带WiFi了,运维自己带个路由器,一边调试一边骂!

网友:
肯定是功能不满足需求啊

网友:
光猫性能一般,速率基本都不咋地

网友:
说一个身边的例子,老家装了一个电信宽带,光猫自带wifi,2.4g300m规格,一开始能跑到200m的宽带(近距离测速),由于只有家里父母用,就没用路由器,一年后还没跑到一百多兆的网速,现在快两年了,跑一百兆都不稳定了。但胜在不死机,能用。现在城市机大多光猫放弱电箱,自带wifi成鸡肋,还占地方。现在电信天翼4.0开始取消wifi了。

网友:
看网速了200MB以下还是光猫吧。

网友:
光猫配置很低

网友:
没有5G频道,开路由功能后,性能变差,不稳定。

网友:
光猫开WiFi,大多数散热不好,因此会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