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东芝的一个U盘 看看闪存颗粒是多大?

楼主(2022-11-29):
拆解东芝的一个U盘  看看闪存颗粒是多大?哪位大侠知道容量?

网友A: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3.0的u盘速度都烂的可以

网友:
TH58TEG9THLTA20東芝原廠15nm TLC快閃記憶體BGA封裝64GB,网上找到的。。。

网友:
有个64G的U盘用不好吗?

网友:
ps2307+9THL,64g 2d tlc

楼主:
谢谢  在哪能查到这是64G?

网友:
看闪存颗粒,为何要焊下插头??

网友:
flashmaster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在哪能查到这是64G?

那个9就是64g的意思

网友:
有一个闪迪也差不多断成这样。

网友:
断在两截了,经历了啥

网友:
这个要什么经历才能变成这样

网友B:
速度慢是因为价格便宜,速度快的就不是这个价了。反正贵的和便宜的都有卖,看需要了。
大概率U盘插在电脑上,然后就被脚踢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是因为价格便宜,速度快的就不是这个价了。反正贵的和便宜的都有卖,看需要了。
大概率U盘插在电脑上 ...

这种断的如何修复?

网友:
看做工还蛮不错的呀玩什么要拆的用内存颗粒干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断的如何修复?

焊接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3.0的u盘速度都烂的可以

便宜,容量够大,大多数人对安全性和速度不敏感

网友:
这个是不是群联主控的定制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断的如何修复?

这就要看PCB上焊盘还在不在了,还在就直接把头焊回去就可以了,反之就只能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