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为啥WIN11下的数码之家的字体那么奇怪?

楼主(2022-11-29):
这是WIN10下的字体,一切正常

现在这是WIN11下的字体,感觉很虚,很细,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以为是华硕的笔记本的自带系统的问题,后来去重装了WIN11的企业版还是这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其他的网站都是正常的,就是进数码之家的论坛会这样

最重要的来了,关键是“回老站”就正常了,新站才会这样!!

楼主:
请问管理员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版主不在吗?

网友:
类似的问题,win10下chrome字体很虚很细很难阅读 ie不会 win7都很好

网友A:
老站是雅黑,新站是宋体

原因:
1、宋体天生硬伤
2、微软的directwrite就是渣

解决方法,换win10,本身11也是渣,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win10就没DW而是点阵宋体,或换浏览器,能关DW的,比如百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站是雅黑,新站是宋体

原因:

这个么,开关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么,开关都一样

嗯嗯,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是雅黑,新站是宋体

原因:

我的是12代CPU,换WIN10不行的,只能装WIN1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么,开关都一样

不太合理,这个就是DW的观感,你这是哪里的开关,chrome是没有开关的,而且chrome原版有gamma问题,鬼佬的眼睛有部分就是只能看淡的字所以谷歌改淡了,这个问题edge记得是2年前开始用chromium的时候微软给改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2代CPU,换WIN10不行的,只能装WIN11

换浏览器或者尝试下设置cleartype,这玩意影响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只能说试试了,这问题没亲临很难解决

我12代无小核也用win10,超5G暴杀小核,如果有小核就没办法了,事前考虑不周,这东西就不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浏览器或者尝试下设置cleartype,这玩意影响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只能说试试了,这问题没亲临很难解决

...

请问我买的是I5 12400F,这是有小核的还是没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浏览器或者尝试下设置cleartype,这玩意影响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只能说试试了,这问题没亲临很难解决

...

大神,多谢提醒,我刚才上百度去搜了一下,i5 12400F和i3 12100F都是没有小核的产品,是全大核。
我的就是I5 12400F,我准备考虑下是否装WIN10,因为感觉WIN11除了字体,好像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合理,这个就是DW的观感,你这是哪里的开关,chrome是没有开关的,而且chrome原版有gamma问题,鬼佬 ...

系统是10_LTSC_x64_17763.1294 以前000下的,现在000的要去哪里找?

网友B:
现在用插件换了字体

全局微软雅黑和网页字体修改器汉化版都有效果

最后留下网页字体修改器汉化版,可以单个网站设置,花样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10_LTSC_x64_17763.1294 以前000下的,现在000的要去哪里找?

不了解这些第三方修改版,我都是原版自己动手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插件换了字体

360应该能关DW的,关完要重启

不过你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应该能关DW的,关完要重启

不过你解决了就好

我今天一下午重新安装了WIN10和WIN11,发现跑分相差的还不少,所以,还是决定装回WIN11了,虽然我的CPU没有小核,但是就是很奇怪,确实跑分多一些,而且光影也流畅,游戏的帧率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一下午重新安装了WIN10和WIN11,发现跑分相差的还不少,所以,还是决定装回WIN11了,虽然我的CPU没 ...

……跑的什么分啊,这都是电源方案的差别而已

网友C(2023-01-19):
。。。这种虚化的字体,一般是我在放大网页的时候,放大到某些倍数出现的,但是,超过某个界限之后,会在某一数值又突然清晰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虚化的字体,一般是我在放大网页的时候,放大到某些倍数出现的,但是,超过某个界限之后,会在某 ...

好像和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