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副20A硅胶特尖表笔,单根内阻只有11毫欧

楼主(2022-11-29):
由于封在家里,啥都不通,天天刷视频没意思,给我的万用表配一副特尖表笔。
之前用的都是原装表笔,年限久了,估计有8年了,虽然用的不多,但是里面的线芯铜丝都氧化发黑了,绝缘皮也老化了,
后来又上pdd逛了逛,买了5块包邮的特尖硅胶表笔,特尖是特尖,但是不是硅胶,
并且线芯很细,表笔短接,万用表砍完底数之后,电阻都有0.4欧了,
就在pdd上薅了点材料,正好有时间就组装一下
以下是用到的材料

两个香蕉插头,带护套版本的,

5块包邮的特尖表笔的笔尖,我把后面的笔和线扔了

一副实验室探针

热缩管和14awg的硅胶线
先组装表笔,
把原来的表笔针拆下来,把特尖表笔针拔出来

发现都是2mm的

打磨好毛刺和残锡

组装起来的样子

为防止不紧,使用焊锡加固
不锈钢得来点科技与狠活

这是加固之后

硅胶线上锡,焊接

焊完之后用表测一下单根表笔的内阻

还行这是成品的样子,

这样两个表笔加起来20毫欧,一般的表会砍底数,砍完就没有了,

最后我个人认为唯一的缺点就是线买错了,我买的是普通硅胶线,
普通硅胶线并不是最适合做表笔线的
硅胶外皮只要用小刀喇一下,创口轻微受力就会扩大,大家剥过硅胶线应该都知道
只是我这些线是早就屯着的,而且快递又不通,就将就用了,
其实应该用双层外皮的硅胶线,ut61e+的原装表笔就是这种线材
这种双层硅胶线更合适,

网友:
不错,完全值啊

网友A:
你这个硅胶线的线径能有14AWG???强烈表示怀疑。2平方的线芯就这么点粗么?

网友:
不得不吐槽一下,你这个做出来比我这个自称手残党的做的还难看

网友B:
灯笼插头的线为什么要焊在侧面呢?

网友:
有些细节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硅胶线的线径能有14AWG???强烈表示怀疑。2平方的线芯就这么点粗么? ...

首先感谢你的图,然后我量了一下,外皮直径有3.4mm差不多,内芯直径也有差不多1.8,虽然有点偏细,但也差不了多少,我下次买去找那种4mm双层绝缘皮的,那种皮厚线细,估计4mm线只有1.5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笼插头的线为什么要焊在侧面呢?

这个插头的尾部是一个香蕉插座,后面的插头可以插在前面插头上,就像倒数第四章图一样垒起来,所以只能焊在侧面,尾部要留出来

网友:
一直在用普通的尖头线,diy电源少,diy路上遇到mΩ的次数不多

网友:
请教下!表测最大20A电流!用17/18AWG的线不就行了嘛!都在20A以上!干嘛要用那么粗的?

网友:
用的20元的表不怕坏。表笔自己30元做的。

网友:
我也用这种线改了万用表笔,确实线不耐用,该用什么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图,然后我量了一下,外皮直径有3.4mm差不多,内芯直径也有差不多1.8,虽然有点偏细,但也差 ...

说两个观点:
1、你使用的线材应该是非标14AWG,介于14、15之间,可能是内芯是200根的;
2、笔尖套头太丑了,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解决:利用中性笔尖套头倒模,内部填入热熔胶,脱模后再分别用三倍热缩管套上;记得笔尖套内部抹一层助焊剂,用于脱模。

网友C:
哎,输了输了我做的单只20毫欧
买的线材加各种配件,早就超过表本身了

网友:
大师做的不够美观

网友:
这个可以照思路做一个

网友(2023-01-14):
引用 网友C:
哎,输了输了我做的单只20毫欧
买的线材加各种配件,早就超过表本身了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网上流行做电源模组线用的都是镀银硅胶线,也不知道是真的镀银还是就是镀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