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台面的尺寸,你犯了多少错?

楼主(2022-11-29):
宜家的台面,最早是90,后来多了备选,80

而我们大量厨房都是75,灶台还好,早年内嵌式少,还有更矮的。

水槽,砧板如果75,怎么用怎么不舒服。即使160身高,也应该85才合适,不用弯腰探背。

这张规格,其余都合适。现在无论业主还是装修工,都慢慢意识到了。毕竟大家平均身高都普遍高了。

唯独这个踢脚线,高度应该10cm够了吧,深度15cm是不是过了?我看没有人这么干的。

留的深,意思是脚伸进去,腹部靠着台面,省力。

【补充】

90是指洗菜/切菜台,大家观察下,饭店中式后厨台子虽然不高,但厨师用的墩子非常厚的。

灶台75合适的,一是肩膀自然下垂,二是中国菜得颠锅。

所以条件允许的话,水槽和灶台得做成落差式,或者分开做。

如果地方小,只能求平,则折衷的计算公式为身高/2+2公分

网友:
我自己搭建的铁棚厨房,放上切菜板之后,刚好人身体站直,还有炒锅的高度也刚好是身体站直,这样做事感觉比较轻松

网友:
按我的身高,台面900mm-1000mm高为宜,但我妈身材不够,适合她,我每次切个菜切得真累

网友A:
台面高点,下面储物空间也多些,不够高,可以搞个平架解决。不够高就站在这个。

网友B:
166身高,台面72CM表示最合适,手不累。拿把刀举到肚脐上5-10CM的地方和肚脐位各十分钟看看哪个累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定制厨房里都有各种高度的可以试试,看看哪个高度适合就以哪个为准,至少我家是这样

网友C:
所谓"人体工程学"指的是根据大多数人的舒适度来分析的,不是所有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人体工程学"指的是根据大多数人的舒适度来分析的,不是所有人...

又不是公共厨房,适合自己家人才最好的。

网友D:
现在用的高度就是80,我称它为洗屌台,因为刚好放上去

网友:
台面一定要大于80CM,要不然后期要装洗碗机装不进去到时只能选10套以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身高,台面72CM表示最合适,手不累。拿把刀举到肚脐上5-10CM的地方和肚脐位各十分钟看看哪个累{: ...

切菜主要不是弯腰或者肩部,而是低头太多,颈椎难受。

别说不可能。南方的粉食不如北方多,但馅儿讲究啊。做一种大馄饨,至少12种食材,全部切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面高点,下面储物空间也多些,不够高,可以搞个平架解决。不够高就站在这个。

我估计吃灰,不会用。其实90cm洗菜切菜,人矮一点也合适的

网友E:
我家85的台面,切菜炒菜都合适,就是洗菜累(尤其是吃菌子的季节,洗盆菌子腰感觉都要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85的台面,切菜炒菜都合适,就是洗菜累(尤其是吃菌子的季节,洗盆菌子腰感觉都要断了) ...

身高多少?85都累,可以想象多数装修还默守75是多变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高多少?85都累,可以想象多数装修还默守75是多变态

我168cm,洗菜时手放到水槽中部应该70左右吧,要手不累就得弯腰吧,然后就是腰受不了。

网友:
这个最好是量身制作的才好用,我家的台子还行,就是柜子门下角正好在眼眉边上,一不小心就把脑门磕一道血印~灯下黑眼边瞎,根本看不到。

网友:
台面宽度600mm好像宽了些,个人认为500mm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高度就是80,我称它为洗屌台,因为刚好放上去

进了厨房,不但要洗,完了还得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高度就是80,我称它为洗屌台,因为刚好放上去

你是英雄。没事洗吊

网友:
80厘米就是正好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