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一个鬼火手电,看看能否维修。

楼主(2022-11-29):
一个朋友用了很久的手电,灯珠微亮,说让我帮忙看一下好不好修,来拆开看看咋样。内部简单,电路板背面只有一个八角芯片和几片二极管18650电池也是直接锡焊连接,非常简陋。灯杯是铝制的还算不错,一颗大概1w的led灯珠。开机按键按一下一个档位,总共四个档位,前三个档位都是如图一样的鬼火状态,档位切换也正常,一档强光,二档弱光,三档闪烁,最后一个档位控制侧边亮灯正常。拆焊八角芯片边上两个二极管测量无异常,更换灯珠也没效果,难道是八角芯片坏了,可是芯片被打磨了,无丝印,怎么办ㄟ( ▔, ▔ )ㄏ,大佬们,给个意见呗,评论区留言。

网友:
看你那有4颗指示灯的情况下,我奉劝你去买个新的把电路置换到这上面,

网友:
我不喜欢有侧灯和多档的

网友:
这个大概是无解了,考虑到有电量显示,还是建议买一块差不多的板子换掉

网友:
杂牌子而已,那是什么鬼火

网友:
直接换新的省事儿,手电筒也有便宜的

网友:
干脆绕过电路直连算了,买配件的钱可以买个新的手电筒了。

网友:
功率太小,没意思

网友:
建议升级一下手电吧

网友:
这种灯,修还不如再买一个划算

网友:
很大可能是灯珠老化,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