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意不错的带开关的三芯插头评析及拆解

楼主(2022-11-29):
由于最近买了个新玩具,不满意他的电线,想换一根,买了一根硅橡胶线,可是没有好的插头,于是到某宝搜了一下,发现一个带开关的三芯插头,感觉不错,于是买了
很快收到货,这种插头带有开关,并且带有熔断保险丝管,带开关的好处在于对不持续使用的并且不带开的的用电器具很方便,省去插拔的麻烦,创意很不错

插头的上面,带有一个很大的开关,红方是电源指示灯

侧面,手持插拔也很方便

插头面,三个黄色螺丝是固定上下盖的,两颗白色螺丝是紧固电线压板的,红色的是保险管座

插片为铜材质,厚度为1.4mm

宽度6.12mm

测一下插头三围尺寸,宽度53mm

高度53.5mm

厚度最大尺寸为33mm,好大呀,简直不忍直视

重量54.5g

找两个普通的插头做下比较,能直观点,左边视贝三插,中间公牛三插,右边本尊

看下插片,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握在手里试一下,满满的,很有饱胀感

握一下公牛的,就舒服多了

插电打开开关,红灯亮起

拆开看一下

上盖,两颗弹簧是指示灯的触脚,指示灯在灰色的塑料压片下

撬开压片,有一个降压电阻一颗氖管

·插头底部,左边是熔断管接脚,下边一端是接电源线端子(L),中间两颗,上面是地线端,下面是电源线端(N),右边是开关

拆下开关跷跷板,做工粗糙

开关的动静触点

动触点引线至保险座,用的是铜排

动触点

静触点及插脚

跟视贝插头的插脚做个对比,左边是视贝的,右边是本尊,宽度差了很多

全家福

总结以下
1、优点:带有开关,使用上能够带来方便,带有保险丝,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线路的安全性,这一点创意是好的
2、缺点:做工交粗糙,最不能容忍的是体积过于庞大,一个插头就要占用三个插位(相邻的两个插位插不上插头),但从这一点上来说,已经将优点全覆盖
最终结论:不值得拥有,果断退货
要想方便的话还是选这种插排好一些
不知各位看官意下如何,欢迎吐槽

网友A:
如果做工好一点,这个还是有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工好一点,这个还是有需求的

如果能苗条一点,只占一个插位,高一点无所谓,我会要

网友:
不管插头还是插座,上面带的开关都很难让人放心,电流稍大一点,就寿命极短,安全隐患非常大。1A以下电流的负载我可能能接受,再大,就算了吧。

网友:
体积确实大了

网友:
无所谓,我的一般都是直接关插座板。。。

网友:
创意不错啊,就是太占地方了,不爽

网友:
这种是仿的英式插头,带开关和保险,方便是方便,缺点是太大,要占用旁边另一个插座的一小半。另外,质量好坏的关键是触点。

网友:
相较于卡尺,这个插头的做工用料还算不错了。设计理念也很好,但确实有点太笨重了,碍事占地方。再就是,如果开关用不住,那就成了鸡肋了。

网友:
看楼主拆图,触点好像是银的或镀银的吧?

网友:
关键看开关的质量,这个看着不错啊

网友:
楼主拿带开关插头和带开关插排做比较,这明显不科学啊。

网友:
之前搜到过同样的插头,总觉得太大了,一般用在厨房都用的带开关的86插座

网友:
才发现,你OUT了,没意思没意思

网友:
还是拔了才放心

网友:
看不明白。一个火 一个零这led不就亮了吗。。。开关不控制

网友:
这插头不错代开关和保险管谢谢楼主拆解分享

网友:
带开关的,希望耐用

网友:
保险管烧了怎么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