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捡到个大屏玩物,帮我看看可以怎么升级一下

楼主(2022-11-29):
捡到一个大屏的玩物,系统是win7.内存只有2G然后里面的主板和其他东西我都看不懂

居然有两个M.2,随便买个便宜的盘就能接

主板型号就是这个,主要是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的资料,外壳是坏的,没有资料

网友A:
硬盘接口不是M.2是MSATA接口,CPU是1037U

网友B:
贴纸SSD那个插槽插的不是SSD吧?我看到天线IPX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不是M.2是MSATA接口,CPU是1037U

msata应该也可以加上去,把那个3g网卡拆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纸SSD那个插槽插的不是SSD吧?我看到天线IPX插头了。

确实,那个是3G网卡

网友:
1037U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zh/ark/products/71995/intel-celeron-processor-1037u-2m-cache-1-80-ghz.html

楼主:
好像访问不了

网友C:
硬盘 3g网卡 WiFi接口, 3g网卡走mini pci-e,不能插硬盘内存加一下,下载机吧

网友:
扩展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 3g网卡 WiFi接口, 3g网卡走mini pci-e,不能插硬盘内存加一下,下载机吧

确实只是想弄个下载机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只是想弄个下载机而已

好像没有外接sata接口,也就是说,主板上只有一个msata硬盘接口,只能插U盘,移动硬盘使用了吧,你图拍的不全,吧主板拆下来两面都拍一下,特别是边上的所有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msata应该也可以加上去,把那个3g网卡拆了就好

3g网卡走的是pei-e接口 msata走的是sata通道,两个只是外观一样,接口定义完全不同的msata

mini 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网卡走的是pei-e接口 msata走的是sata通道,两个只是外观一样,接口定义完全不同的msata

mini pci-e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那那个pcie可以走千兆网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外接sata接口,也就是说,主板上只有一个msata硬盘接口,只能插U盘,移动硬盘使用了吧,你图拍的 ...

还没有开始拆,我想先把这玩意弄开机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那那个pcie可以走千兆网卡吗

好像是可以的,你这个没有网卡嘛???你这个有两个pci-e的接口,应该能接一个千兆网口,还有mini pci-e转sata接口板子

网友C:
这个一般找个12v电源,找到正负极,在找下开机键在哪,就这样呗,别的也没啥了吧,你外接接口我就看出有两个u3,你这个没开机怎么知道是win7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找个12v电源,找到正负极,在找下开机键在哪,就这样呗,别的也没啥了吧,你外接接口我就看出有两 ...

居然是19.1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找个12v电源,找到正负极,在找下开机键在哪,就这样呗,别的也没啥了吧,你外接接口我就看出有两 ...

我之前能开机,然后拆了内存和网卡出来以后就开不了。然后晚上一直都忙,闲置着

网友:
标的"Intel标准SSD接口"这个贴纸贴错了吧,这里应该是MPCIE的,接的是菊花HSPA 联通3G上网卡模块...

网友:
直接上19v 我怕直接烧了,所以先上12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