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没电的移动推车上的电池包 BestWay BWBM-605-13S-50A

楼主(2022-11-29):
移动推车上的电池包,貌似没电了,拆开瞧瞧外面包的铁盒

电源接口

小插头,后面才知道应该是485接口

设备标签

从缝里看到是三星电池

电芯不少啊

充电保护板

量了下电芯,都没电了。
这电池包还有办法耍起来吗

网友:
三桑18650不错啊,拆下来装手电

网友:
出不,哪个城市

网友A:
跳过电池保护板充电看看能不能冲进去,应该不会全部坏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过电池保护板充电看看能不能冲进去,应该不会全部坏掉吧

是啊,应该不会都坏掉,是不是得找万能充直接充电池看能救活几个了吧

网友:
0v基本没救了,直接冲也不行

网友:
发达了,这么多节好东西

网友B:
电池看着不 错,数量还挺多

网友:
不知道使用了多久,经历了多少次充放电循环,不可能每一节都衰减的很厉害吧,问题是拆开来进行测试也是一个非常费时间的过程。

网友:
先充电看看,不会全部都废了吧。

网友:
跳过板,先小电流充充试试

网友:
一看三丧就兴奋了。  我手里也有二十节三丧的2900mah,3c 准动力。 两年的助力车拆下来的,容量衰减多少不知道,反正在车子上的时候助力弱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看着不 错,数量还挺多

怎么判断电池坏没坏?能充进电就好的吗

网友C:
看保护板是13串的,不知是多少并的,每一串都是0v吗?跳过保护板,先小电流3a充试一下,不行就找一个可调电源调到4.2v,一串一串的充,一般不会全部坏掉

网友:
看着不错,三星电芯的,估计过放了,对电池补一下电,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不可能都坏的

网友:
恭喜入坑哈哈,一节一节慢慢充吧

网友:
好多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保护板是13串的,不知是多少并的,每一串都是0v吗?跳过保护板,先小电流3a充试一下,不行就找一个可调电 ...

8个并的,基本都是0.1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