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钓鱼灯

楼主(2022-11-29):
朋友喜欢钓鱼,我爱玩电子,利用手上零件组装了个钓鱼灯

楼主:
用的三万毫安充电宝电芯

网友:
一按开关,基情四射

网友A:
如果带调光功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三万毫安充电宝电芯

晚上去钓鱼,最忌讳这种大件电子设备~!!!!
放得近了,伸个腿都有可能踢到~!
晚上水边的湿雾特别重~!一定要做好防水~!!!

还不如自制或者改造一个头灯来得实在~!
我也喜欢钓鱼,特别是夜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调光功能效果会更好

带伸缩调焦和档位调光

网友:
研究下怎么电子钓鱼

网友B:
没有蓝光,钓鱼不行的

网友:
助人为乐,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蓝光,钓鱼不行的

有蓝光,四个灯珠,蓝黄白,还有一个偏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