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松下电子坐便器DL-1309CWS

楼主(2022-11-29):
维修松下电子坐便器DL-1309CWS
故障是不喷水,家人好久没有用了,现在天气冷了想使用,测试发现喷头不出水,左边出水,没有维修过,上网做了功课
就自己拆开维修,拆开发现水管能出水,就是喷头那不出来水,拆开喷头部分,发现是步进马达问题,可能是生锈了,只转一点,
上网买了新的步进马达,必须2个一起换,小贵。算了不去研究了,不然买单个的应该可以替代,等待配件,后续更新--

松下电子坐便器DL-1309CWS

拆开

测试只能左边出水

拆管正常出水,看来是管后面问题

拆开喷头部分

拆马达测试

进水口正常

看下里面结构

这个步进马达问题

等待TB配件

网友A:
应该拆开马达继续修,不行再换

网友:
应该换一个日本本土人肉带回来那种马桶盖,估计电机就不会那么容易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拆开马达继续修,不行再换

本来是想,还是先换新的,可以使用久

网友B:
另外,松下为什么不用它自己产的电机呢?

网友C:
是不是电机机械部分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机械部分缺油了?

没有拆开研究,准备更换下来拆开看看,应该可以维修好,只是想换新的可以使用更久

网友:
为什么你的拆机是有味道的?

网友:
这是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国产也有几个好牌子

网友:
直接换新零件比较省事

网友D:
临时应急可以把电机拆开看看,应该能修好,但是换新更稳妥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松下为什么不用它自己产的电机呢?

因为自己产的品质高成本高 到了国内要价格战啊嘛 所以只能看不到的地方换一换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我看到了一些小芝麻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提升生活品质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临时应急可以把电机拆开看看,应该能修好,但是换新更稳妥可靠。

现在是直接把进水阀打开,但是开始就出水,还是就是控制不了水量,原来的应该是生锈了,考虑使用还是买新的。

网友:
看着电机和海康威视摄像头头云台电机一样

网友:
要点赞,一个新拆机,有说明可参考

网友:
这个虽然是入门型号,但是配合好点的马桶,真是用过后悔买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