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宝能带动LED吸顶灯么 或者需要加什么零件

楼主(2022-11-29):
(图片)

网友A:
支持快充的是可以的。如果只是5V2A那种,别想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快充的是可以的。如果只是5V2A那种,别想了,不行

需要多少电压和电流呢

网友B:
图片里的这种LED灯直接带是不行的,需要逆变器转成220V
要拆掉自带的驱动,测出灯珠几串几并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多少电压和电流呢

这个要看具体的灯珠连接方式,不过楼上说的很对,即使输出功率够的充电宝,电压都极有可能是不过的,充电宝的协议也就去到十多伏

网友:
功率上可以。   要做 1. 去掉原来220的驱动  2.  换一DD升压和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C:
充电宝就算了,电小二那种移动户外电源才行
或者找低压的灯,12v那种,可以用一块电瓶供电的

网友:
一个5伏输出 一个220伏输入 怎么可能带得起来?

网友D:
有usb的高亮灯,为什么一定要图二那种?

网友:
把灯板换成低压的估计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usb的高亮灯,为什么一定要图二那种?

这种很亮啊 比USB高亮的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这种LED灯直接带是不行的,需要逆变器转成220V
要拆掉自带的驱动,测出灯珠几串几并 ...

就是拆了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就算了,电小二那种移动户外电源才行
或者找低压的灯,12v那种,可以用一块电瓶供电的 ...

店小二没必要 性价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