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转盘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2022-11-29):
   之前一直用用的是淘爆上买的白色塑料润滑脂,感觉不是很理想,问问各位大神们都用的什么润滑脂呀?能给一个链接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白色塑料齿轮润滑脂

网友A:
总觉得这种润滑脂有点粘,不是很丝滑

网友:
硅润滑脂或者凡士林

网友:
都行就是不能多

网友B:
凡士林有腐蚀。。。

网友C:
我用昆仑二号塑料润滑脂,比出厂自带的稀多了,

网友:
转盘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白色半透明润滑脂,触点用的是凡士林,N年了,触点再没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
凡士林就行

网友:
啥也没抹,干磨

网友:
自从多年前喷了WD40神油后就一直很好,缺点就是比较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昆仑二号塑料润滑脂,比出厂自带的稀多了,

我买了一桶这个油脂,放了一年油渗出来了,就是出现液体透明的油了,不知道都这样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还有要求吗?没注意,也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士林有腐蚀。。。

凡士林没有腐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这种润滑脂有点粘,不是很丝滑

感觉久了会干!

网友:
找不到油   我就用红霉素眼膏

网友:
我用高压硅脂
简介编辑 播报
高压绝缘硅脂是由精炼合成油作为基础油稠无机稠化剂,并加有结构稳定剂、防腐蚀添加剂精制而成,具有良好的防水密封性、防水、抗溶剂性和抗爬电性能,不腐蚀金属,与橡胶多具有较好的适应性,用于卫浴器材、密封圈、电子电气行业的防水密封及润滑。
此绝缘硅酮脂具有优异的耐高压、防水、防爬电性能,设计用于10kv以上的高压电缆连接系统和电气设备的绝缘、密封润滑及防潮,并能减少不稳定气候造成的材料表面的老化。适用温度范围-40~+200℃。 [1]

性能特点编辑 播报
高压绝缘硅脂图片
1、优异的电绝缘性和化学稳定性,闪点高、凝固点低;

2、宽广的温度操作范围,稠度随温度变化极小且永不固化;
3、优良的润滑性和密封性,与绝大多数塑料及橡胶良好相容;
4、优异的抗水性能,耐气候老化、耐弱酸弱碱,使用寿命极长。 [1]

应用编辑 播报
1、适用于高压电缆附件(10kv以上电力电缆接头及开关附件)、电气连接组件,防止电晕释放和消除电弧,起绝缘、抗爬电、润滑和防潮密封作用;
2、广泛用于高压电器接头、电瓶接头、穿刺线夹的齿型口处的绝缘、密封、防潮、防腐,各种金属/塑料、金属/橡胶结合面装配时的润滑剂。 [1]

网友:
如何正确选择各类润滑脂
润滑脂的选用
1)皂基润滑脂
   皂基润滑脂占润滑脂的产量90%左右.使用最广泛。最常使用的有钙基、钠基、锂基钙钠基、复合钙基等润滑脂。复合铝基、复合锂基润滑脂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两种脂是有发展前景的品种。
(1)钙基润滑脂。是由天然脂肪或合成脂肪酸用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的钙皂稠化中等粘度石油润滑油制成。
   滴点在75~100℃之间,其使用温度不能超过60℃,如超过这一温度,润滑脂会变软甚至结构破坏不能保证润滑。
具有良好的抗水性,遇水不易乳化变质,适于潮湿环境或与水接触的各种机械部件的润滑。
具有较短的纤维结构,有良好的剪断安定性和触变安定性,因此具有良好的润滑性能和防护性能。
(2)钠基润滑脂,是由天然或合成脂肪酸钠皂稠化中等粘度石油润滑油制成。
   具有较长纤维结构和良好的拉丝性,可以使用在振动较大、温度较高的滚动或滑动轴承上。尤其是适用于低速、高负荷机械的润滑。因其滴点较高,可在80%或高于此温度下较长时间内工作。
钠基润滑脂可以吸收水蒸气,延缓了水蒸气向金属表面的渗透。因此它有一定的防护性。
(3)钙钠基润滑脂。具有钙基和钠基润滑脂的特点。
   有钙基脂的抗水性,又有钠基脂的耐温性,滴点在120℃左右,使用温度范围为90~100℃。
具有良好的机械安全性和泵输送性,可用于不太潮湿条件下的滚动轴承上。
最常应用的是轴承脂和压延机润滑脂,可用于润滑中等负荷的电机,鼓风机、汽车底盘、轮毂等部位滚动轴承。
(4)锂基润滑脂。是由天然脂肪酸(硬脂酸或12-羟基硬脂酸)锂皂稠化石油润滑油或合成润滑油制成。由合成脂肪酸锂皂稠化石油润滑油制成的,称为合成锂基润滑脂。
   因锂基润滑脂具有多种优良性能,被广泛地用于飞机、汽车、机床和各种机械设备的轴承润滑。滴点高于180℃,能长期在120℃左右环境下使用。具有良好的机械安定性,化学安定性和低温性,可用在高转速的机械轴承上。具有优良的抗水性,可使用在潮湿和与水接触的机械部件上。锂皂稠化能力较强,在润滑脂中添加极压、防锈等添加剂后,制成多效长寿命润滑脂,具有广泛用途。
(5)复合钙基润滑脂。用脂肪酸钙皂和低分子酸钙盐制成的复合钙皂稠化中等粘度石油润滑油或合成润滑油制成。耐温性好,润滑脂滴点高于180℃,使用温度可在150℃左右。
   具有良好的抗水性,机械安定性和胶体安定性。具有较好的极压性,适用于较高温度和负荷较大的机械轴承润滑。复合钙基润滑脂表面易吸水硬化,影响它的使用性能。
(6)复合铝基润滑脂。是山硬脂酸和低分子有机酸(如苯甲酸)的复合铝皂稠化不同粘度石油润滑油制成。固有良好的各种特性,适用于各种电机、交通运输、钢铁企业及其他各种工业机械设备的润滑。只有短的纤维结构,良好的机械安定性和泵送性.因其流动性好.适用于集中润滑系统。具有良好的抗水性,可以用于较潮湿或有水存在下的机械润滑。
(7)复合锂基润滑脂。是由脂肪酸锂皂和低分子酸锂盐(如壬二酸,癸二酸,水杨酸和硼酸盐等)两种或多种化合物共结晶.稠化不同粘度石油润滑油制成,广泛应用于轧钢厂炉前辊道轴承,汽车轮轴承、重型机械、各种高沮抗磨轴承以及齿轮、涡轮、蜗杆等润滑。具有高的滴点,具有耐高温性;复合皂的纤维结构强度高,在高温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机械安定性,有长的使用寿命;有良好的抗水淋特性,适于潮湿环境工作机械的润滑,如轧钢机械等。
2)无机润滑脂
   主要有膨润土润滑脂及硅胶润滑脂两类。表面改质的硅胶稠化甲基硅油制成的润滑脂,可用于电气绝缘及真空密封。膨润土润滑脂是由表面活性剂(如二甲基十八烷基苄基氯化铵或氨基酰胺)处理后的有机膨润土稠化不同粘度的石油润滑油或合成润滑油制成,适用于汽车底盘、轮轴承及高温部位轴承的润滑,它具有以下特点。
膨润土润滑脂没有滴点,它的耐温性能决定于表面活性剂和基础油的高温性能,它的低温性能决定于选用的基础油类型。稠化剂的用量对脂的低温性能也有影响。
   具有较好的胶体安定性,润滑脂的机械安定性随表而活性剂的类型而异。
   对金属表面的防腐蚀性稍差。因此,润滑脂中要添加防锈剂以改善这个性能。
3)有机润滑脂
   各种有机化合物稠化石油润滑油或合成润滑油,各具有不同的特性,这些润滑脂大都作特殊用途。如阴丹士林、酞菁恫稠化合成润滑油制成高温润滑脂可用于200~250℃工况;含氟稠化刑如聚四氟乙烯稠化氟碳化合物或全氟醚制成的润滑脂,可耐强氧化刑,作为特殊部件的润滑。又如聚脲润滑脂可用于抗辐射条件下的轴承润滑等。
   聚脲润滑脂是由聚脲稠化剂稠化石油润滑油或合成润滑油制成,耐高温性能好,在25~225℃宽温范围内脂的稠度变化不大,又由于稠化剂分子中不含金属离子,消除了高温下金属对润附油的催化作用,所以氧化安定性好;脲基脂在149℃,10.000r/min条件下,轴承运转寿命超过4000小时。聚脲脂是近十年来迅速发展的—种广泛用途的产品,用于钢铁工业高洗部位的润滑,用于食品工业和电力、电子工业,以及长寿命的密封轴承的润滑。
  工程机械润滑脂的选择
在强化学介质环境下,应选用如氟碳润滑脂这样的抗化学介质的合成油润滑脂。
(5)所选润滑脂应与摩擦副的供脂方式相适应
   属集中供脂时,应选择00~1号润滑脂;对于定期用脂枪、脂杯等加注脂的部位,应选择1~3号润滑脂;对于长期使用而不换脂的部位,应选用2号或3号润滑脂。
(6)所选润滑脂应与摩擦副的工作状态相适应
   如在振动较大时,应用粘度高、粘附性和减振性好的脂,如高粘度环烷基或混合基润滑油稠化的复合皂基润滑脂。
(7)所选润滑脂应与其使用目的相适应
   对于润滑用的脂须按摩擦副的类型、工况、工作状态、环境条件和供脂方式等的不同而作具体选择;对于保护用的脂,应能有效地保护金属免受腐蚀,如保护与海水水接触的机件,应选择粘附能力强、抗水能力大的铝基润滑脂;一般保护用脂可选用固体烃稠化高粘度基础油制成的脂。对于密封用脂,应注意其抵抗被密封介质溶剂的性能。
(8)所选润滑脂应尽量保证减少脂的品种,提高经济效益。
   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选用锂基脂、复合皂基脂、聚脲脂等多效通用的润滑脂。这样,既减少了脂的品种,简化了脂的管理,且因多效脂使用寿命长而可降低用脂成本,减少维修费用。
农用机械用的润滑脂的正确选用
编辑本段
.钙基润滑脂:钙基润滑脂由机油、动植物油和石灰制成的稠密的油膏,一般呈黄色或黑褐色,结构均匀软滑,易带气泡,它具有良好的耐水性,沾水不会乳化,适用于与水分或潮气接触的机件的润滑。由于它用水做稳定剂,耐热性差,当使用温度超过规定值时就会失水,使润滑脂的结构破坏,所以它不耐高温,通常不超过70℃。钙基润滑脂根据其针入度的大小又分为五个牌号,其代号分别为ZG—1、ZG—2、ZG—3、ZG—4和ZG—5。号越大,针入度越小,脂越硬。1号适用于温度较低的工作条件;2号适用于轻负荷且温度不超过55℃的滚珠轴承;3号适用于中负荷、中转速且温度60℃以下的机械摩擦部分;4号、5号适用于温度在70℃以下的重负荷低速机械的润滑。例如中小功率柴油机的冷却水泵轴承的润滑、农用水泵轴承加以注4号钙基润滑脂为最合适。在加注这种润滑脂时,要注意不能加热熔化注入,也不能采用向润滑脂内加其它润滑油的办法来降低其稠度,正确的注入方法是用油枪、刮刀或用手指抹入轴承腔内。   2.钠基润滑脂:钠基润滑脂由机油和肥皂混合而成,主要特点性能是,颜色由黄到暗褐,甚至黑色,结构松,且呈纤维状软膏,拉丝很长,粒性较大,耐热性能好,熔化后也能保持润滑性。但亲水性强,遇水后被溶解即失效,所以不能用于与水接触和安装在潮湿环境中的机械轴承上。钠基润滑脂按针入度分为ZN—2、ZN—3、ZN—4三个牌号:2号和3号适用于温度不高于115℃的摩擦部分,但不能用于与水接触的部位;4号适用于温度不高于135℃的摩擦部分,也不能用于有水或潮湿的部位。钠基润滑脂一般用于转动较快,温度较高的中型电动机、发电机和汽车、拖拉机的发电机、磁电机的轴承上。   3.钙钠基润滑脂:钙钠基润滑脂为混合皂基润滑脂,这种润滑脂的性能介于钙基和钠基两种润滑脂之间。黄白色,微呈粒状,结构松软,不光滑,不粘手的软膏状。分为ZGN—1和ZGN—2两个牌号。其耐水性比钠基润滑脂强,耐高温性强于钙基润滑脂。适用于高温下工作的轴承的润滑,其上限工作温度为100℃。一般用于工作温度不超过100℃的机械润滑部位上,不能用于低温和与水接触的润滑部位上。轴承加注润滑脂,均只能给轴承腔内加注1/2或1/3的容量,不能装脂过多。否则会使轴承发热,起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