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 呆呆超人播放盒

楼主(2022-11-29):
外观、尺寸。

标识。

各种接口

1G+16G

能不能刷机,变成电视播放盒?
有需要的,免费送,自取,地点:广州市越秀区。

网友A:
根据丝印,很大概率是全志H3,随便刷个安卓固件就行了,但是不要刷yunos系统,这东西会锁死加密区,导致只能刷yunos,另外,如果真是全志H3的话,这东西应该还支持SD卡启动,把固件写到卡里去,然后直接装到机器上,就可以直接从外部设备引导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丝印,很大概率是全志H3,随便刷个安卓固件就行了,但是不要刷yunos系统,这东西会锁死加密区,导致只 ...

谢谢,有机会,去试试。

网友:
貌似内存处还可以补一块内存?

网友:
自己鼓捣乐趣无穷,送人手有余香,点赞,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盒子的下面有个类似卡片机的螺丝孔来固定在电视机上面,好评!

网友:
全智h3 不差啊,还可以刷

网友:
整体太干净了。。

网友:
带无线的盒子,有固件可以折腾一下,比运营商阉割无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