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小白求助,威刚sp900,SF2241VB4,开卡要上转接板吗,可以直接sata吗?

楼主(2022-11-29):
小白求助,威刚sp900,SF2241VB4,开卡要上转接板吗,可以直接sata吗?

网友A:
必须转接板,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转接板,必须的。

为啥必须转接板?我开卡没用过转接板,不要误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必须转接板?我开卡没用过转接板,不要误导。

你装在sata上,开卡软件能认?反正我水平有限,我都是要接转接卡的。固件升级我知道不用转接卡,直接接SATA。

网友:
linux实体机,就可以使用SATA直接开卡,而虚拟机必须使用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必须转接板?我开卡没用过转接板,不要误导。

不用转接板你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开过群联的ps3111,能不能教一下,谢谢

网友:
虚拟机要转接板  别的直接接SATA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在sata上,开卡软件能认?反正我水平有限,我都是要接转接卡的。固件升级我知道不用转接卡,直接接SAT ...

请问SF2241VB4要用什么芯片的转接板,谢谢

网友C:
1153e硬盘盒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53e硬盘盒就可以

请问这款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