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电平逻辑笔

楼主(2022-11-29):
最近在倒腾数字电路,对电平判断需求有些多,所以想弄个判断电平的简易设备。淘x能找到的不是太丑,就是太贵,要么就是外形太大。

太丑

太大

太贵

心想,这东西应该没那么复杂,最后找到资料,那块裸板使用的应该是lm339,网上查找电路,并且结合卖家的板子画出电路图

电阻使用近似值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
家里创打板归来

切下逻辑笔部分
焊接好所有元件

这里人有点傻了,明明有整套的0805电阻,明明是可以买贴片的lm339,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用了直插件。打板回来才反应过来。不过还好,直插电阻也差不多都能找到。
焊好后测试
高电平红灯亮

低电平 绿灯亮

悬空 或高阻 橙灯亮

装壳
找来一只用完的make笔 上面开3个孔,位置不需要非常精准

找一节鱼线,穿过孔洞后用502粘在led上,一定要先穿孔然后在粘,不然从内到外很难穿进去

后部接上电源线,前部找一截铜丝做个探针,修整鱼线,盖盖,完工

楼主:
最终成品图

网友A:
方波能区分吗?

网友:
看的心痒痒

网友:
原本LED用直插件,电阻用贴片件,刚好用

网友:
这是鱼线当光纤啊。。。

网友:
看电路图挺简单,制作起来也复杂。

网友:
我记得简单的只显示高低电平的,用一片6反相器就可以了。

网友:
装笔杆里该全用贴片元件。

网友:
楼主这手艺,暂时模仿不来啊

网友:
非常棒,方便使用。应该还可以再精巧一些

网友:
也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
模仿不来啊!没这条件啊!

网友:
嘉立创打板是需要自己画好板吗?

网友:
主要是好看的成品太贵了

网友:
LED放在前端会观察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能区分吗?

频率决定了红绿灯交替点亮时间,超过视觉暂留时间(24Hz以上)就觉得红绿同时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