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低成本乞丐版热风枪……

楼主(2022-11-29):
话不多说,先看成品图:

材料清单:5v径流风扇一只(笔记本散热风扇类似),40瓦内热式烙铁芯3支,5V电源裸板一块,电源外壳一个,电位器一个,TIP41一片,电阻几个,0.5不锈钢片若干,快接端子两个,不锈钢扫帚柄一段,电开水器排污管嘴一个,开关一个
工具清单:点焊机,剪刀,电烙铁

制作步骤:
首先,把三根烙铁芯小心钳掉电阻丝外面的瓷料(应该更容易把热量吹出来),备用。
取一段不锈钢管,两头各点焊三个0.5的不锈钢片,成圆形,以能插入烙铁芯为宜。

可以适当错位,让风更容易带出热量。

另一头把线缆绞在一起,烙铁芯并联,并做好绝缘,总功率约120瓦。

钢管另一头修正形状,能刚好包住风扇出风口,可以适当用螺丝固定。

另一头用不锈钢片和饮水机排污管嘴整出一个风嘴

风道组装图

5v电源裸板市电端直接接电源线,5v端通过电位器和TIP41搭建一个简易的调流电路,调节风扇转速;市电通过开关接通烙铁芯,使用两个快接端子方便接线

由于高度不够,把快接端子按压部分切掉

总装图

低风速功率

最高风速功率

开关打开发热时功率

工作指示灯

通电未发热指示灯

发热情况

最后来个进风口特写,没有完全对准风扇风道

谢谢看完,为了攒M币娶媳妇也是拼了

网友A:
看完,怎么觉得楼主,在拿命玩.....

网友:
手工高手,改天我也弄一个!

网友B:
绝缘没做,楼主胆子真大,还有 你接塑料上时间长了会烫化,所以,花钱买一个吧 ,你这个是真不怕死的代表啊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七八年前,我下狠心100块买了一个二手的,现在一年偶尔用两次。我怎么想不到这么做一个呢?唉,就算能想到,还是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没做,楼主胆子真大,还有 你接塑料上时间长了会烫化,所以,花钱买一个吧 ,你这个是真不怕死的代表啊 ...

不会,你看下管子的发热情况就知道了,那头是冷风……

楼主:
下小东西还是没有问题,没做温控,不敢用来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怎么觉得楼主,在拿命玩.....

开关那可以拿热缩管套一下,发热芯的绝缘也是用的热缩管,不过可以在塑料出风口那打孔引出,没有与金属件触碰的风险。

网友:
DIY的不错,就是绝缘让人有点担心。

网友C:
楼主都有热成像了,估计这个热风枪就是当玩具吧

网友D:
看着好丑,使用效果怎 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好丑,使用效果怎 么样

卸比如EMMC没有问题,不敢拿来焊,没有温控,怕烧了。

楼主:
袖珍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有热成像了,估计这个热风枪就是当玩具吧

热成像是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