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GIGABYTE)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 拆解

楼主(2022-11-29):
外观精致,用料不错、技嘉(GIGABYTE)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 拆解

虽然intel13代的处理器已经上市了,但与之匹配的一些主板还没上齐全,例如一些B760型号的主板,就没有上市。但说实在话,对于一些选择使用B系列主板的用户,整体的预算普遍不太高,而13代的低端型号的处理器同样没有上市,这个时候,一些不错的B660系列主板或许才是最佳选择。
朋友最近就想要装台电脑,处理器敲定了12490F,搭配的主板方面,选择了技嘉的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这块主板的颜值挺漂亮,用料也不错,而且还有一定的性价比,嘿嘿,毕竟相同定位的友商主板,价格普遍要贵个百十块。
这种情况下,搞一张技嘉的B660M雪雕AX D4主板,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技嘉(GIGABYTE)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 开箱
▼主板的包装很熟悉,一个小纸箱。
▼纸箱的正面有技嘉标志性的雕头的LOGO,底部是主板的型号。
▼包装的背面,印着主板的各种参数,其中供电部分采用了12+1+1相配置,其中Vcore和Vgt供电用的是60A的DrMos,不错不错。
▼打开纸盒,内部除了主板之外,还有两根SATA线,一个WIFI天线,还有一些M2的固定螺丝。
三、技嘉(GIGABYTE)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 外观
▼主板的外观非常漂亮,主板正面覆盖有大量的金属覆盖件,且都是银白色的,表面有漂亮的造型和涂装。
▼尤其是主板的供电部分,左侧的金属覆盖件体积巨大,上面还有漂亮的大雕LOGO。
▼主板的主PCIe插槽有金属件包裹,提高稳定性和寿命。主板标配两个M2插槽,上面一个覆盖有金属散热件。
▼CPU的辅助供电插槽,采用8+4Pin设计,下面还有一个4Pin的风扇供电插座。
▼主板的右上角部分,内存插槽的左侧有两个4Pin的风扇供电插槽,右侧有两个灯效插座,一个4针RGB、一个3针ARGB。
▼内存插槽采用4槽设计,支持DDR4内存。
▼主板的CPU插槽,熟悉的LGA1700,正面有黑色的塑料件覆盖,保护下面的金属针脚。旁边的电容和电感数量众多,一看供电就不弱。
▼主板的右侧,24Pin的供电插座下面,有两个机箱前置USB插座,一个Type-C的,一个Type-A的,另外还有一个4Pin的风扇供电插座。
▼主板的主M2插槽,覆盖有金属散热件,散热件体积很大。
▼下面还有一个M2插槽,这个插槽最大支持22110规格的M2固态,很给力。
▼主板的右下角,有四个SATA3.0接口,方便日常接硬盘。
▼主板的最下面,有一排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音频接口、COM串口、4Pin风扇供电插座、QFLASH-PLUS按键、12V四针RGB灯效插座、5V三针ARGB灯效插座、USB2.0插座两个和4Pin的风扇供电插座一个。
▼右侧还有一个TPM插座,重启按键,清理CMOS跳线和机箱跳线插座,上面还有雷电设备的插座。
▼主板的IO接口方面,USB2.0接口四个,WIFI天线接口两个,视频输出接口两个,一个DP、一个HDMI,USB3.2接口六个,其中还有一个Type-C接口,音频接口三个,还有一个2.5G的有线Lan口。
▼主板的背面,比较简洁,没有安放一些接口之类的。
▼主板的右下角,音频部分和主板整体有物理分隔,保证音频部分的信噪比。
四、技嘉(GIGABYTE)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 拆解
▼主板到手,肯定要拆解一下看看的,嘿嘿。
▼主板正面的金属覆盖件还是蛮多的,这里拧掉固定螺丝,取下金属覆盖件。
▼金属覆盖件的体积都挺大的,还有非常复杂的造型设计,增大和空气的接触面积,提高散热效率。
▼去掉各种覆盖件之后,主板正面依然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元件很多。
▼主板的CPU供电部分,输入接口采用8+4Pin设计,两侧有稳压、滤波的电感电容。
▼CPU的辅助供电插座的下面,是供电电路的PWM主控芯片,丝印NCP81530,安森美出品,最大支持8+2相PWM信号输出。在技嘉的这块B660M雪雕AX D4主板上,大概率是6+1相PWM信号输出。
▼主板左侧有7相供电,上面六相供电采用DrMos,最下面一相是上下桥供电。
▼DrMos部分丝印NCP302155,平均稳定输出电流55A,最大输出电流60A。
▼上下桥供电部分采用1上两下设计,上桥4C10N,下桥4C06N,上桥最大电流44A,下桥最大电流71A,不错不错。
▼上侧供电部分,清一色的7颗DrMos,丝印均为NCP302155,平均稳定输出电流55A,最大稳定输出电流60A。
▼另外仔细的观察主板CPU供电部分的背面电路,可以明确这块主板的供电为12+1+1相配置。其中12相为Vcore供电,采用超级并联设计,使用NCP302155,一相PWM信号同时控制两颗DrMos。1相为核显供电,使用NCP302155。还有一相应该为Vaux供电,上下桥设计,一上两下,上桥最大稳定输出电流44A,下桥最大稳定输出电流71A。
▼CPU插座的左下角,还有一颗集成供电芯片,负责给处理器的外围供电。
▼主板左上角有两个4Pin的风扇供电插座,采用独立的IC控制,一颗在正面。
▼另一颗放到了背面,这个设计,有点意思的。
▼内存插槽的左上角,有一相供电,上下桥设计,一上两下,上桥4C10n,下桥4c06n。
▼主板的前置USB插座部分,都有独立的IC控制,上面是Realtek的5441S,USB Type-C控制器,下面是小螃蟹的RTS5411,USB3.0的HUB控制器。
▼主板的右下角,是熟悉的B660南桥芯片,右上角有一相供电,同样是上下桥设计,一上两下。南桥芯片的四周有多颗贴片式RGB灯珠,给主板的南桥部分提供灯效。
▼主板IO接口的最上面,是一颗GL850G,这是一颗USB2.0的HUB芯片。
▼主板的IO接口的后面,有一系列的芯片。红色的是PS8209A,给主板后面的HDMI2.0接口提供支持;橙色的是全功能的USB Type-C控制器,支持CC识别,支持供电;绿色为USB3.2 Gen2控制器,给主板后部红色的USB3.2接口提供支持;蓝色的是小螃蟹的RTS5411,USB3.0的HUB芯片。
▼下面是intel的2.5G有线Lan控制器,丝印S1513L17。
▼主板左下角,有一个硕大的IT8689E,用于检测主板的各项参数。下面是一颗声卡芯片,小螃蟹的ALC897。
▼中间部分,上面是BIOS存储芯片,32MB容量。下面是it5701E,也是一颗检测芯片,用于检测主板的各项参数。
▼主板的无线网卡,直接立在主板IO接口的部分。
▼无线网卡用的是intel的AX211,支持WIFI6,支持2 x 2 MIMO。
▼主板的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元件。
▼主板的PCB层数方面,这块板子用的是6层。
五、总结
技嘉这块雪雕B660M AORUS PRO AX D4主板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外观方面、拓展接口方面、用料方面、细节表现方面,整体都还是非常不错,甚至在性价比方面,这块主板还有一点小小的优势,哈哈。
供电用料方面,这块板子采用12+1+1相的配置,其中Vcore和Vgt供电均采用DrMos,用料非常不错。另外,供电的供电模组部分,无论是左侧还是上侧,均有大块的金属覆盖件,辅助供电电路散热,好评。
拓展接口方面,USB2.0、USB3.0的接口数量众多,尤其是USB2.0的接口。M2接口有两个,上面的一个标配有金属覆盖件。
现在intel的B760系列主板并没有上市,即使上市了,价格也不会便宜。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搞一块靠谱的B660主板装机,或许才是最佳的选择。

来自:蘑菇评测

网友:
广告贴,技嘉品牌现在差不多都不太用料了。

网友A:
这是高端品牌了。价格也贵。
现在我装机,用普通的就行,不追求过度堆料,这都是钱啊。

网友:
既然是玩游戏的我想买了WiFi做什么。技嘉的和华硕一个字就是贵,不比华擎的板板来的实惠。功能也是一样。不如选成2.5G网卡的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端品牌了。价格也贵。
现在我装机,用普通的就行,不追求过度堆料,这都是钱啊。 ...

等下一代出来立马跌价60%以上,现在只有极个别的人买这种型号。价格比其他贵了50%性能没有一点增加,只是用来炫耀一下我的主板1000+大洋,我问它性能快多少?没快,多的钱不如加到CPU上吧12490换成12600K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