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评测

楼主(2022-11-29):
外观精致,设计有创意、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评测

一、前言
现在的机箱市场上,采用差不多的设计的产品居多,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内部的结构设计,亦或是一些细节设计部分,大家都互相借鉴,总能在一些别的机箱上,看到另一个品牌机箱的影子。
但乔思伯最近给人感觉设计师创意有如泉涌,不仅推出了很多款采用全新设计的机箱,而且这种全新设计是全方位的,外观、接口、细节等等,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尤其是这款乔思伯U6机箱,采用创造性的抽拉式设计,让机箱的装机、颜值等方面的体验焕然一新。
当然了,乔思伯机箱的质感和用料依旧是很在线,这也是蘑菇喜欢乔思伯U6这款机箱的原因。
二、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开箱
▼机箱的包装还是熟悉的味道,左侧是机箱的外观,右侧是机箱的型号。
▼纸箱的侧面,有详细的参数介绍,介绍机箱的硬件支持规格之类的。
▼打开纸箱,内部有一个配件盒,还有一张说明书。
三、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外观
▼机箱的外观非常漂亮,侧面大面积的侧透玻璃,配合上大块的铝合金材质,整体的质感很棒。
▼机箱前部的侧面有进风口,外面是格栅设计,内部有防尘网。
▼机箱正面就是一大块的铝合金材质,表面有细腻的拉丝处理。
▼机箱前部的右下角,是机箱额IO面板部分,从上到下依次是开机键、3.5mm音频接口、Type-C接口和USB Type-A接口。
▼机箱的背侧,也是大面积的侧透玻璃,这款机箱是双面侧透设计的。
▼在机箱的尾部,熟悉的ATX机箱的配置。
▼PCIe挡板部分,默认横置的,有7条,上面三条支持拆装。
▼机箱顶部,也是一整块的铝合金材质,只不过在中间位置有出风口的设计。
▼机箱底部,四角有四个硕大的防滑泡棉脚垫,左侧是电源仓的进风口。
▼靠近看看,细节做工不错,开孔部分都有倒角处理,不会划手。
▼机箱内部整体采用抽拉式设计的,机箱内部的框架可以整体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机箱外面就是一个框架,各个部分的盖板都有专用的螺丝固定。
▼机箱内部的框架还是非常规整的,熟悉的ATX机箱的配置。
▼左上角用于固定主板,上侧和后侧有机箱风扇的固定位。
▼底部是独立的电源仓,上面有走线开孔,还有硬盘快装孔位。
▼机箱前部,还有很多机箱风扇固定位,这里支持安装冷排。
▼机箱的顶部,可以看到有120mm、140mm规格的机箱风扇固定空位,蘑菇准备在这个位置装水冷,看看效果。
▼机箱的背面,看起来也很简洁。
▼左侧部分是用于理线的槽位,有理线扎带辅助固定。
▼机箱底部是独立的电源仓,左侧是一个独立的硬盘仓。
四、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装机
▼这里准备装一块ATX规格的主板,试试看效果。
▼主板固定在机箱的左上角,安装好之后的效果还不错。
▼接着安装电源,微星的MPG A850GPCIE5金牌全模组电源,这款电源采用全日系电容,拥有10年质保,平时用着很放心。另外,电源的侧面还有漂亮的铝合金装饰件,微星经典的品牌LOGO和魔龙LOGO都有。
▼电源的模组线接口部分数量众多,且有一个PCIe5.0供电接口。在电源附赠的供电线中,除了一根PCIe5.0供电线之外,还有一根PCIe5.0转双8Pin的供电线,非常贴心。
▼电源固定好之后,顺手把各个部分的供电接口都插好。
▼微星这款A850G PCIE5电源的原装CPU辅助供电线的长度就足够长,可以轻松满足这款机箱的使用需求,其他电源的话,大概率要使用延长线了。
▼接着安装水冷,微星的寒冰240R白色定制版水冷。这里准备把水冷装在机箱的顶部,看看效果如何。
▼水冷可以轻松固定,只不过冷排风扇部分有可能不兼容内存马甲特别高的,需要更换一些内存金属马甲比较低的。
▼接着安装显卡,影驰的RTX3090星耀OC显卡。
▼显卡默认横置安装,在显卡的尾部撑了一个显卡支架。
▼最后将机箱的框架整体推进去,安装完成。
▼开机,一次点亮,整机效果非常漂亮。
▼机箱前部大面积的铝合金盖板,看着质感很不错。
▼靠近看看机箱内部的硬件,微星的寒冰240R白色定制版水冷的水冷头非常漂亮,支持幻彩ARGB灯效。
▼水冷整体的配色都是纯白的,冷排风扇部分有支持ARGB灯效、支持主板同步。
▼主板是微星的Z790刀锋D4主板,主板的IO饰罩部分有漂亮的魔龙LOGO,支持ARGB灯效。
▼拓展性方面,这块主板标配5个M2插槽,且每个M2插槽都覆盖有金属散热片,保证M2固态的稳定运行。
▼影驰RTX3090星耀OC显卡支持RGB灯效,支持主板同步,效果不错。
▼内存用得是宇瞻的NOX暗黑马甲系列内存,16G*2 3200MHz,这套内存的兼容性表现特别好。
五、乔思伯(JONSBO)U6 银色 铝制ATX大机箱 测试
▼简单看下整机配置,处理器是13600K,主板是微星的Z790刀锋D4,显卡是影驰的RTX3090星耀OC。
▼简单跑个整机测试,整机得分221W,其中处理器86.1W、显卡87.4W,性能很强。
▼日常待机情况,室温22℃,处理器温度在45℃左右,南桥45℃,固态37℃,显卡40℃。
▼简单跑个CPU-Z的压力测试,处理器功耗155W左右,大核心睿频5.1GHz,小核心睿频3.9GHz,温度87℃。南桥47℃,固态40℃,显卡41℃。
▼感觉机箱内部风道不是太流畅,这里装上三把德商德静界的机箱风扇,两把Silent Wings 4 PWM 140mm机箱风扇用于进风,一把Silent Wings 4 PWM 120mm机箱风扇用于出风,刚刚好。
▼德商德静界的这款风扇固定方面,采用了独特的硅胶减震组件,可以充分的吸收风扇的震动,从而获得更好的静音效果。另外,这个风扇的硅胶减震组件采用快装、快拆设计,装机非常方便。
▼这里直接右侧安装两把140mm规格的机箱风扇,左侧安装一把120mm规格的机箱风扇。
▼最后再把机箱的内部框架推进去,硬件的加装完成了,整体还是非常方便的。
▼日常待机情况,室温22℃,处理器温度41℃,南桥45℃,固态38℃,显卡35℃,整体的温度表现比之前好了不少。
▼简单跑个CPU-Z的压力测试,处理器温度85℃,南桥45℃,固态39℃,显卡34℃,温度比之前好看不少。
▼单烤FPU测试,处理器温度在96℃左右,南桥45℃,固态40℃,显卡35℃,整体散热情况还不错。
▼跑个3Dmark的压力测试,TS模式,帧数稳定率在97.3%。
▼显卡核心的最高温度在75℃左右,处理器的温度在68℃左右,处理器稍微吸到了一些显卡的尾气。
▼机箱前面的Type-C接口和USB3.0接口是使用同一根数据线的,这里测试下速度,用的是威刚的EC700G硬盘盒。
▼硬盘盒的颜值还是非常漂亮的,硬盘盒整体采用的金属材质,整体质感很不错。侧边有RGB灯带,工作的时候会亮起。
▼简单测试下速度,顺序读取和写入的速度稳定在460MB/s左右,机箱前面这个Type-C接口应该是5Gbps带宽的。
▼换用机箱后部的IO接口,直接连接到主板上。
▼顺序读取和写入速度在1000MB/s,表现不错,稳定在威刚EC700G硬盘盒的最大带宽速度。
六、总结
乔思伯这款U6机箱的整体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搭配上双面玻璃侧透的设计,侧透玻璃还有熏黑处理,整体的质感和颜值非常不错。
内部结构方面,机箱内部有一个独立的框架,可以抽出,安装各种硬件会非常方便。内部框架的结构方面,就是比较常规的下置独立电源仓的结构,很熟悉。
整体的硬件兼容性方面,还行吧。机箱前部和后部可以安装机箱风扇,另外,机箱顶部也能安装固定机箱风扇和水冷排,就是要注意和内存的兼容性情况,最好选择一些内存的马甲比较低的内存。
另外就是,这款机箱的主板CPU辅助电源输入接口部分没有开口,需要电源的CPU供电线标配的长一些,或者使用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