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保护/过欠压/总开 三个的顺序

楼主(2022-11-29):
如题,正泰给说的是反过来,那是把防雷藏起来?

网友:
防雷应该最后吧,防雷器工作时大电流,前面的空开断开保护后面

网友:
总开带有灭弧装置,且有一定的隔离能力,可靠性高,所以排首位

过欠压内部一般是继电器,分断可靠性不如空气开关,所以排第二位

防雷属于消耗品,一旦触发即需更换,考虑到维修方便,而且,当房屋空置、总开断电时,防雷不需要处于在线状态,所以排第三位

网友:
顺序:防雷,总开,过欠压。一般防雷自身这一级要配开关,保险的。

网友:
正泰没说错,总开-防雷-过欠压,防雷一般是并接在线路上的,不是串接,应该是接在总开输出,过欠压保护也是总开输出,两个是并接,防雷输出是接地端,这样在雷电比较大的情况下,防雷器无法完全吸收接地,就会导通产生短路,总开跳闸,保护家电

网友:
防雷是俗称,专业的说法是浪涌保护,一般是避雷线大电流时,附近电线感应出浪涌电压电流防御用的。
楼房不用装防雷,特别是新小区,变压器离得很近,电线感应不出电压的。。。。或者屋里有一个防雷插座就行了。。。
正规防雷是用熔断体进行过流保护,接在总开后面(过欠压前)。因为假如浪涌保护工作,瞬间大电流会让触点粘连。。。

所以装修就别装了,这玩意变压器出来那个配电箱里面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