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华谊V5投影仪开机后过十几秒显示正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2022-11-29):
华谊V5投影仪开机后过十几秒显示正在关机,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温度过高,温控电路起作用!

网友:
保护了?一直有视频输入还是没视频输入?

网友:
综上所述,1过热,看看散热口堵了吗?一般会提示检查;2无信号;3灯泡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