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宇电AI智能温控器

楼主(2022-11-29):
简单拆解展示
很久以前拆过一个,面板看着部局不一样,拆后也不知道扔哪里去了,今儿就再拆一个看看
上面是所测实时温度显示,下面是设置目标动作温度显示

多公能共用外壳,端子省掉一边

接线图

简单开壳,得益于开关电源及芯片技术的提升,看上去很简洁

显示操控面板插接结构,可以轻松拆解,可能是厂家便于自己产品功能升级而这样做的,并不是为了我等拆客方便拆解

宇电自己的程序芯片,

运放与模拟开关芯片

开关芯片还非得用个固定的角度才能看清

4KB的记存器

电源芯片

扩展功能插接口与输出继电器

第一次见保险与压敏电阻的合体件

显示面板简简单单

通电工作的样子,上面显示999是因为没接热敏电阻

拆解展示完毕……

网友:
显示面板简简单单

网友:
这照片拍得老好了,

网友A:
宇电的温控不好用,容易受干扰而引起误动作,所以如果在厂房里用(尤其有变频、逆变等工况),需要在温控前加工业滤波器,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宇电的温控不好用,容易受干扰而引起误动作,所以如果在厂房里用(尤其有变频、逆变等工况),需要在温控前 ...

我不是实际使用维护人员,不了解使用状况,好多设备都用上了微机、PLC加变频控制系统,在这基础上都得先要做防干扰,好像用了这些控制系统的又用不上这样的温控……

网友:
用料还挺好的,定做的51单片机?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实际使用维护人员,不了解使用状况,好多设备都用上了微机、PLC加变频控制系统,在这基础上都得先 ...

美系、日系产品基本不需要加工业滤波器,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对比过很多厂家、款式的温控,国产货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在工业复杂工况下,能用日系就选用日系(美系价格太太太TM高了)。
当然,石油石化、煤气化、特种钢、冶金等重要行业,还的用美系产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照片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系、日系产品基本不需要加工业滤波器,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对比过很多厂家、款式的温控,国产货一直不能 ...

电机和轴承也是,我们附近喜欢自行车骑行,不少用日系滚珠轴承,比SKF性价比高,很多新能源汽车国产永磁电机,日系变频控制器模组。180摄氏度耐高温环境,用的是美系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等模组。

网友:
用料还挺好的

网友:
宇电的温控器不错,我们一直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