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封控在家,拆个电热水壶的加热盘

楼主(2022-11-29):
最普通的电热水壶,半球牌。
电热丝直径0.2--0.3mm, 卡紧一点0.2,松一点0.3。
电热丝长度2.2米,阻值36欧。

加热盘,铝的。和电热丝一起封在里面的还有白色粉末

加热盘,铝的。和电热丝一起封在里面的还有白色粉末

拆掉加热盘的水壶

拆掉加热盘的水壶

螺旋的电热丝拉直缠在小瓶子上,断了一小段。

螺旋的电热丝拉直缠在小瓶子上,断了一小段。

淘宝上查的资料

淘宝上查的资料

楼主:
从刷锅的钢丝球上截取了一段钢丝,长度38厘米,阻值15.4欧。算下来大概40欧每米。可以代替电热丝用吗?

网友A:
可以代替电热丝,但是绝缘怎么处理

网友:
家里的电热水壶,可以说各种开关、各种导线都换过,唯独没有试过换发热底座,关注!

网友:
这都能拆,厉害。

网友:
分析的挺好,坐等后续拆解分享作品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替电热丝,但是绝缘怎么处理

瓷砖切豁口。深口的陶瓷餐盘切豁口。

网友B:
服!这个都能拆。话说那个绝缘的是什么泥巴材料,还耐高温?

网友:
新的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这个都能拆。话说那个绝缘的是什么泥巴材料,还耐高温?

填充物就是氧化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填充物就是氧化镁

谢谢科普!再问一下加热管怎么焊接到水壶底呢?

网友:
这种连体的热盘效率高,但是干锅容易出问题。

网友:
缠绕电热丝的绿色塑料瓶子是迪巧钙瓶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科普!再问一下加热管怎么焊接到水壶底呢?

钎焊连接的,需要专用的设备才能完成

网友:
这个也能修,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拆开。
电阻丝跟露出的螺杆间不是焊接的吗?缠绕10来圈?
先前用化工厂的不锈钢筛网拆下的不锈钢丝缝到牛皮纸上做过电褥子,只要不尿炕效果真不错。

网友:
这是破坏性拆解吧,这拆下来了还能复原吗?

网友:
看网上有更换加热丝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