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充电器 瑞能(Runineng)RN-LXC-EL1两串锂电充电器 并分析电路

楼主(2022-11-29):
前段时间单位搬迁,发现一个充电器,留下来准备改造一下。
由于搬迁办公室没有安定下来,修理工具也没有拿出来,不能大动作,拆开看下
一、拆解
参数.
只能一个指示灯。
市电使用8字接口。
电池接口。
有三个螺丝。
拆开。
市电接线很容易刺破高压电容的。
背面,大板+小板。
拆出来。
正面与背面。
大板正反面。
主要元件。其中三极管S9012的管脚排列为CBE与常见的EBC是不一样的。
面对面的两个贴片,并排站好。

二、电路分析
电路与各点位实测电压。
由测量可知,最大负载功率3W左右,高压部分PWM使用了TNY264P,在50°C环境下非通风封闭适配器中的最小连续输出功率为5.5W。低压部分是一个定压恒流的充电电路。
1、高压部分
市电使用了半波整流。R1是保险电阻,D1完成半波整流,C4C8进行思滤波。R13C3D3T初级的反峰吸收网络,保护U2不被反峰击穿。
核心是U2TNY264P),通过U3(光耦817)控制U24脚,使5脚输出的脉冲受控。
TNY264P典型备用如下图:
各管脚功能如下:
可见TNY2644脚是关键,在这里,5脚输出的脉冲是PWM还是间歇脉冲?由于搬迁后,工作环境问题,工具都没有拿出来,所以也没有办法测试波形,按手册上讲,应该是ON/OFF模式,如下图
2、低压部分
Q2D1完成充电指示,U1U3完成稳压,Q1完成限流。
充电指示:B+B-接上电池进行充电时,D11N4007)导通,二极管1N4007压降与通过其电流的关系:电流增大时,压降也增大。
D1的导通电压通过R5R10时行分压,R5所分得电压就是Q2BE结电压,当其达到Q2的导通电压时,Q2导通,LED1的红色发光二极被点亮,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Q2慢慢退出导通状态,LED1(红)也慢慢熄灭。
稳压:电路中,低压整流输出的电路是由U1U3内的LED决定的。根据元件理论计算,U1的输出电压为Uo=(1+R12/R11)*2.5=(1+4.7/2//100)*2.5=3.397*2.5=8.49VU3内发光管压降约1V8.49+1=9.49V。所以输出整流后的电压应为9.49V,充电电压为9.49-0.6=8.89V
由于元件差异,实际为电路图中标出的值。
限流:Q1完成限流功能,Q1BE结的电压来自R2的压降,R2串在充电回路中,进行电流采样。当其两端的电压达到Q1的导通电压时,Q1导通,U1的输出电压被拉低,从而减小充电电流。理论最大值的可以计算,Imax=Ube/R2=0.6/1.5=0.4A
3、电路的说明
此电路设计较为巧妙,U1的采样的取自输出(被充电池),不受D1R2R6的影响。
R6则保证了在输出短路的情况下,Q1为正常的导通状态,从而保证了整个电路的正常运行。
用此电路对电池充电,实则进行傻充,充满不断市电就是浮充;充满不取下电池断开市电会对电池慢慢放电。
两种情况下测量值如下:
由此可见,二极管D19(1N4007)在输出B+与B-短路时,其压降为2.07-1.22=0.85V。

三、一个手册中的经典电路
一个基于TNY2645V/0.5A充电器电路
电感L1C1C2组成π型滤波,电阻器R1抑制了电感器L1中的共振。在高频变压器中增加屏蔽绕组。D6C3R2组成反峰吸收电路,将U1漏极引脚上的T1关闭电压峰值时行。输出电压由光耦U2LED1 V)和齐纳二极管VR1电压之和决定。电阻R8齐纳二极管提供偏置电流。
使用Q1Vbe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恒流电路,通过检测电流采样电阻R4上的电压。当R4降超过Q1Vbe导通值时,Q1导通并通过光耦U2控制环路,实现电压抱定。电阻R6提供足够的电压,以保持控制回路在运行下降到零电压的输出。在输出短路的情况下,R4R6上的下降足以保持Q1U2内的LED电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由于R4R6的电压降低,R7R9限制了在输出短路条件下Q1通过VR1的正向电流。

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锂电这种恒流定压输出充满要及时取下电池。

网友:
这手工贴片焊接?

楼主:
说的是阿,外面看看还好,这电路板就一山寨货

网友:
做工还不错,那个半圆形的豁口是为了更容易拔出电池?

网友A:
给单位领导说说,能不能安排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做维修站,地方太小不好施展拳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单位领导说说,能不能安排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做维修站,地方太小不好施展拳脚 ...

一年多没见着BOSS了,都快忘长啥样了。再说,我们这些动手搞技术的,没人待见的。。。。。。

网友:
经典充电控制电路,调整431上拉、下拉电阻,可以改变转灯电压,只是充电电流不大。

网友:
小作坊的产品

网友:
看着还行,凑合充电没啥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是单反相机电池的三方充电器?看起来差了点

网友:
居然是有贴片零件啊。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绘图厉 害了,贴片的焊点过于“饱满”

网友:
确实离得比较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反相机电池的三方充电器?看起来差了点

应该是单反相机的电池充电器。
记得还有一个类似触点的两串电池,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整理到哪里去了,回头找到了试试能不能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单位领导说说,能不能安排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做维修站,地方太小不好施展拳脚 ...

领导说又皮痒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反相机电池的三方充电器?看起来差了点

山寨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领导说又皮痒了哈

这时候如果不申请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以后基本上就没机会了

网友:
好帖好帖还有电路图及分析和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