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品牌机主板加CPU风扇开机检测卡POST错误解决办法

楼主(2022-11-29):
一个联想的CFT1D3LI主板,本来是联想的一个坑人品牌机里的,配置非常非常坑,最低的性能,CPU是AMD的E1-1200,单电源供电,实测12V-20V都可以用,改了个普通5.5的电源接口

没有风扇就从显卡上拆了一个粘了上去

原来的CPU风扇是4Pin线,就这么直接插上去

开机POST报CPU风扇失效,要按下F1才能继续,找了下BIOS设置,可惜是品牌机BIOS没有啥可以改的,不能忽略风扇转速检测,但每次开机按F1这么麻烦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想到了风扇接口上其它两个针是分别转速检测和风扇PMW控制
那么把两个针相连让它们内部消化吧,直接塞个螺丝进去短路

果然开机不报错了。这主板直接可以给硬盘供电,还可以用Win10

耗电很低,实测用个12V2A的电源足够

网友:
还是用跳线吧,螺丝放这不靠谱,万一松了掉其它地方短路了就不划算了...
话说E1这种垃圾要来干啥,我感觉完全是浪费电...

网友:
用个12V2A的电源供电,说明这个主板功耗不高,热量也不会太大

网友:
拿来做软路由吗?

网友:
螺丝短路太危险了,一不小心落在主板上面把其他电路短路了就麻烦了,淘宝上面有母母杜邦线,搞一条最短的一头插一个针脚不就安全多了!

网友:
cpu实在太弱了,还无法升级

网友:
早已进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