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45-I526工控机填坑之路!

楼主(2022-11-29):
据上次发布 工控机展示 后   迎来填坑之路

1  亚克力机箱制作   一套    六角螺柱一套     35 元
2  开机按钮   一个  12MM 带白光灯                5 元
3  电源适配器  12V 3A      一个                    20 元
4  蓝牙接收器                  一个                    6.8 元
5  WIFI 天线和连接线       一对                   11.8 元
6 DC母座 5521    2个   3.5音频母座  红 绿  10个    11元

目前出现了个难题   主板上减配了 DC母座和3.5音频口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 DC口焊接上
音频口的过孔锡 烙铁就是化不了!!   936焊台温度最大了  热风枪也上了  过孔锡化不开!一边加热一边用  钢针戳 都弄不穿  好不容易穿了  原来是焊盘捅掉了!

上图!!

网友A:
你是制作了一个机箱,我是在咸鱼上买了一个成品机箱,我曾经在主板上换过一个电容,那也是折腾了半天才把电容给换上。

网友:
主板热传导太快了,要预热,用回流焊

网友B:
所以说,,,拆焊主板类的多层板,,,没个好用的焊台是不行的,,,,且得有经验和技巧,,,最少要有140W或者300W以上回温好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制作了一个机箱,我是在咸鱼上买了一个成品机箱,我曾经在主板上换过一个电容,那也是折腾了半天才把电 ...

烙铁得热容大,,回温快,,,

网友:
好像对流不是很合理

网友C:
机箱是找人定做的吗?

网友D:
透明的一点神秘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箱是找人定做的吗?

是的    成品铝合金机箱 找不到配套的    29元定做的,我选了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透明的一点神秘感没有了

下次可以换黑色的   定做29块

网友:
真不如飞线,起码焊盘能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拆焊主板类的多层板,,,没个好用的焊台是不行的,,,,且得有经验和技巧,,,最少要有140W ...

买个203H  90W的高频焊台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成品铝合金机箱 找不到配套的    29元定做的,我选了透明的

哪里做的?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203H  90W的高频焊台行不行

买白光838以上

网友B:
这种高热容的大头发热芯,,TX1,,,TX2

网友:
会折腾的都是高手啊,特别是15楼的看工具也是维修大神啊

网友:
加锡,多热会,对面就化了

网友:
这种有大面积铜箔的多层板,要用发热台做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做的?这么便宜

咸鱼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热容的大头发热芯,,TX1,,,TX2

下次更换下装备 再试试   936真得只能干干小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