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a改16v后有啸音

楼主(2022-11-29):
有什么原因引起的,会有啥影响有办法弄吗,电容已改,负载

网友:
超过芯片的耐压值了吧?最好是改输出绕组

网友:
那是电源发出救命的呐喊:我已经承受不了

网友:
这都能改,变压器不动

网友:
给你6升水桶本来是叫你装个4、5升就好,你非要望里面塞7升

网友:
变动范围过大肯定不行,从绕变压器吧

网友A:
你改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设计极限,超高的占空比肯定会让变压器发出尖叫,它在高喊不要不要不要..............

网友:
把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增加到原来的3倍数量,不过这样输出电流肯定会受影响。

网友:
把输出绕组匝数,增加到原匝数的3倍。线截面积可减少到原截面积的3分之1。

网友:
变压器输出端拆开一头, 再穿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设计极限,超高的占空比肯定会让变压器发出尖叫,它在高喊不要不要不要............ ...

怀疑你在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