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做蓝牙音响,可以改名字,调音量

楼主(2022-11-30):
#include "BluetoothA2DPSink.h"

BluetoothA2DPSink a2dp_sink;

#define I2S_DOUT      25
#define I2S_BCLK      27
#define I2S_LRC       26

   i2s_pin_config_t  my_pin_config =
     {
        .bck_io_num = 27,
        .ws_io_num = 26,
        .data_out_num = 25,
        .data_in_num = I2S_PIN_NO_CHANGE
    };

    a2dp_sink.set_pin_config(my_pin_config);
    a2dp_sink.start("ESP32Music");

a2dp_sink.set_volume(  yingliang  ); //21

,,
,

网友:
玩程式的大佬

网友:
这个代码实在看不懂。

网友A:
大佬们都很厉害  就是现在的附件下载真是贵

楼主:
,用屏幕显示,

ESP32链接 NS4168功放芯片,再链接;喇叭就可以了
,

,
,

,
//========程序全文

  1. #include <EEPROM.h>

  2. #include "BluetoothA2DPSink.h"

BluetoothA2DPSink a2dp_sink;

//===========esp32  对应 NS4168功放芯片脚位
#define   pken    12   //    CTRL脚 1

#define I2S_DOUT      25 //4
#define I2S_BCLK      27//3
#define I2S_LRC       26//2

  9.     #define   key1    0    //

#define   copy_key1     15    // 收藏

#define   xia_key1     2    //=========调节音量

#define  bof_mode_key1     0    //

#define   shang_key1    4    //=======调节音量

#define   set_key1     5    //

unsigned char yingliang;

unsigned char  bkyingliang;

bool  ksf;
bool kxf;

void setup()
{

    delay(10);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pinMode( copy_key1   ,INPUT_PULLUP);    //定义 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 xia_key1  ,INPUT_PULLUP);    //定义 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  bof_mode_key1  ,INPUT_PULLUP);    //定义 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  shang_key1  ,INPUT_PULLUP);    //定义 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pinMode(  set_key1  ,INPUT_PULLUP);    //定义 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delay(45);
Serial.print("DR0;"); //DR0;
Serial.print("CLS(0);"); //CLS(0);
Serial.print("DS16(10,2,'\xC0\xB6\xD1\xC0',15);"); //DS16(0,0,'蓝牙',15);
Serial.print("DS32(10,40,'ESP32Music',2,0);"); //
Serial.print("\r\n");

    delay(45);

  delay(100);
  EEPROM.begin(128);

  delay(100);

  40.
  41.   Serial.println("");

int eeg = EEPROM.read( 7 );

   Serial.print("===读取储存7=");

  Serial.println(  eeg );

if(  eeg  != 8 )
{

  yingliang=0x50;

  EEPROM.write(7, 8 );

   EEPROM.write(6 ,  0x50 );//80  % 音量
  EEPROM.commit();

  delay( 22 );

}

eeg = EEPROM.read( 7 );

   Serial.print("===读取储存7=");

  Serial.println(  eeg );

  delay( 22 );
yingliang =  EEPROM.read( 6 )  ;
  delay( 22 );

  Serial.print("===读取储存音量=");

  Serial.println(  yingliang );

if( yingliang<=0)
yingliang=0;
if( yingliang>=99)
  yingliang=99;

bkyingliang =yingliang+1;

   pinMode( pken , OUTPUT );// 喇叭

  delay( 22 );

        digitalWrite( pken ,  0  );

  delay( 22 );

   i2s_pin_config_t  my_pin_config =
     {
        .bck_io_num = 27,
        .ws_io_num = 26,
        .data_out_num = 25,
        .data_in_num = I2S_PIN_NO_CHANGE
    };

    a2dp_sink.set_pin_config(my_pin_config);
    a2dp_sink.start("ESP32Music");//蓝牙名称

a2dp_sink.set_volume(  yingliang  ); //21

  delay( 200 );

        digitalWrite( pken ,  1  );

  delay( 22 );

}

  92. String daosstt="";

  93. void loop()
  94. {

//====================================
//========= 调节音量 并断电保存
   if (digitalRead(  xia_key1 )==0 )
   {

if(kxf)
{
  kxf=0;
  if(yingliang>0)
yingliang--;

}

   }
   else
   {

    kxf=1;
   }

      if (digitalRead( shang_key1  )==0 )
      {
if(ksf)
{
  ksf=0;
if(yingliang<99)
yingliang++;

}

      }
      else
      {

        ksf=1;
      }

if(bkyingliang !=yingliang)
{

bkyingliang =yingliang;

  a2dp_sink.set_volume(  yingliang  ); //21

daosstt="";
daosstt+="DS32(10,90,'";
if(yingliang<10)
daosstt+="0";
daosstt+= String( yingliang );
daosstt+="',4,0);";
daosstt+="\r\n";
Serial.print(  daosstt );

    delay(35 );

   EEPROM.write(6 ,  yingliang );
   EEPROM.commit();

   delay(35 );

}

   delay(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都很厉害  就是现在的附件下载真是贵

嗯

咱只看看先了。。。。

是不是这个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695-1-1.html

网友:
貌似我还有I2S的板子,回头试试。

楼主:
,
,
,
9fef5853e559eb3ca49b41376825c0d.jpg ,
1394a5a772badde65054e639b4c93c4.jpg ,
,
035cd967ce2aae306a50a78115ff8ac.jpg ,
,

楼主:
16:18:28.319 -> ======网络歌曲=获取=== dj
16:18:28.412 -> ===mp3_http_get== 网络获取歌曲==========
16:18:28.974 -> PS32(1,130,82,'59',15,0);
16:18:29.021 ->
16:18:29.021 -> ====长度=:  82072

16:18:32.578 -> ==传输 长度=:  82072
16:18:32.578 -> ==获取到曲目=:  100
16:18:32.624 -> ==节目[ 1 ] =:2002190019-->羊了个羊
16:18:32.624 -> ==节目[ 2 ] =:2002979119-->Down lowly 越鼓
16:18:32.624 -> ==节目[  100 ] =:-->

网友:
厉害,手头一堆esp32,收藏吃灰

网友:
esp23d的EEPROM应该是flash模拟的,掉电就恢复了应该用Preferenc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