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V115A直流电源无输出及联想65WTYPE-C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2-11-30):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废品站捡回来1个13.8V,115A的电源板子,看着做工不错,2个大散热片,外观看起来没啥损坏的,就买了回来,测量输入端没有短路,输出端刚接上表笔短路,然后电阻慢慢上升,通电测量220V整流到330V直流正常,经过MOS管后变成直流60V左右,然后要经过3个快速恢复管整流到12V的,这个部分没有,然后发现有个小保险断了,连上保险后老是爆保险,没玩过快速恢复管子的电源,对快速恢复管都拆下来测量,发现都是正常的,哪位大神给点建议,看看怎么检测。
另外还有一个联想65W的TYPE-C充电器,输出剪断了,3根线,除了正负极之外还有一个蓝线,正负极没有输出,蓝色线有3V输出,这个线是不是检测线啊,因为这个电源有多种电压输出,20V,15V,12V,9V,5V,如果是信号线应该接TYPE-C的哪个信号。另外我 WeChat  WeChat  WeChat  找了几个TYPE-C的快充线,打算改成2头都是TYPE- C的,应该是按原来的顺序接线还是按照相反的顺序接线呢。我是小白啊,真的不太懂

网友:
同求思路,关注一下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啥上的板子

网友:
散热口够大。

网友:
倒贴200包邮解君忧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个感温的吧,我量了一下好像是0.几M的电阻,手握住电阻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啥上的板子

不知道,废品站8元买回来的,还帮老板娘修了一个剪线的电暖器

网友B:
TYPE-C输出3根线,VCC,GND,和CC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输出3根线,VCC,GND,和CC线。

感谢,回去试试,不太敢往手机上插啊,怕烧坏手机

网友:
13.8v?感觉是12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