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早上用玉米神器剥玉米不行,我自创个剥玉米最简单方法(多图)

楼主(2022-11-30):
刚才用网购的剥玉米神器剥玉米,居然浪费一半,这样不行。于是我灵机一动,想到个好方法,先把玉米用菜刀破开一半,然后就好剥了,很快很完整剥下来,一点都不浪费,这个方法简单实用,应该可以解决大家以后剥玉米难题了,什么工具神器都没有我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
买老的,就比较好扒了

网友:
好办法,给你点赞。

网友A:
你这个弱爆了,数码之家人应该这样剥玉米:

网友B:
我在家剥新鲜玉米时,都是把玉米掰成两半,从断口处开始剥,也很好剥,和楼主的方法算是异曲同工,但就是效率太低,准备淘一个剥玉米神器,是那种旋转使用的,不是这种刨子的样子,只是不知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家剥新鲜玉米时,都是把玉米掰成两半,从断口处开始剥,也很好剥,和楼主的方法算是异曲同工,但就是效 ...

旋转的应该也不行的,哪里有那么巧合适的刀口。我这个方法最简单,先像劈柴一样分开,然后用手剥,很快很完整的。

网友:
小时候,我们是用剪刀先捅出一道槽,然后再手工剥。后来将剪刀换成了一字螺丝刀。

网友:
看过有旋转式的,很好用。

网友:
青玉米就得慢慢拨

网友:
我看到很多视频多和楼主一样对切剥

网友:
本来那刀已经说明是【刨粒刀】,既然是刨,就肯定会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弱爆了,数码之家人应该这样剥玉米:

好像后来门牙掉了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弱爆了,数码之家人应该这样剥玉米:

这才是数码人剥玉米的正确方式

网友:
原始的办法应该是损耗最小的。

网友:
最先是用锥子,后来用大轴承做了个手摇的用着还行,现在都用电动的了

网友:
想起来小时候天天晚上剥玉米的日子了
剪刀、一字螺丝刀、手摇的都试过了

满手都是泡啊

网友(2024-09-03):
您这是下鲜玉米粒吧,这个方法不错,楼上好多讲的都是下干玉米粒的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最简单,先像劈柴一样分开,然后用手剥,很快很完整。

网友:
棒子竖着从中间劈开,然后就好剥了

网友:
学习电影《疯狂原始人》,整根扔微波炉,直接变成爆米花,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