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关于汽车电瓶并接超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2-11-30):
现在用超级电容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的比比皆是,但我想把超级电容并接在汽车电瓶上,以此来改善电瓶的启动性能并延长电瓶的寿命。但问题来了,一是超级电容长期置于发动机仓内,里面的高温是否影响电容的正常使用?二是电容参与小车启动,输出电流是小不了的,但电容该如何长时间和原电瓶输出线良好接触呢(网上搜索了半天,找不到相关的接线头,总不能用电瓶夹夹着吧)?所以在此想看看有没有哪位高人已经这样实施了,寻求指点。

网友A:
我是直接把起动机接在了电容上面,而不是并联电瓶。然后电容用一个20A的限流模块充电,。

网友:
我认为超级电容怕高温,主要注意温度。

网友B:
期待楼主的实验,而不是来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起动机接在了电容上面,而不是并联电瓶。然后电容用一个20A的限流模块充电,。 ...

这是个好主意,撸主想接到电瓶上也是可以的,比如把超级电容接出接线端子,然后把夹电瓶的夹子旁边的螺丝拆下来把接线端子套进去再装起来就行了,接触稳固还不影响使用
请无视随手搜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实验,而不是来提问

这个必须先集思广益一下,有借鉴最好,最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直接接电瓶不好吧,长期接电瓶,是否对电瓶和电容都有不利影响?感觉中间应该有适当的电路,至少是电阻

网友:
不能放倒发动机舱温度太高。电容的连接线头上弄个铜鼻子,安装到电瓶的桩头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起动机接在了电容上面,而不是并联电瓶。然后电容用一个20A的限流模块充电,。 ...

那电容也还是在发动机仓内,发动机的高温对电容的影响大不?

网友C:
14年前买了所谓的日本雷神镇流器,小盒子300块装在机舱里,带指示灯和6条地线,一直用到现在,好处说不上,但是电瓶确实经用多了,08年的车13年4s换过电瓶,到现在还还好好的,里面就几个怀疑是法拉电容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年前买了所谓的日本雷神镇流器,小盒子300块装在机舱里,带指示灯和6条地线,一直用到现在,好处说不上, ...

这个镇流器是和电瓶并联?是通过哪种方式连接的?有隔热保护不?

网友D:
怕高温可以放到后备箱里,用粗铜线连接到电瓶上。至于接触问题,只是螺丝连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原来的螺丝长度不够,可以加一级延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容也还是在发动机仓内,发动机的高温对电容的影响大不?

我装的位置比较低,比较高的话温度高,我的是非承载SUV,我装在了前面靠下的位置,基本没温度。

网友:
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把起动机接在了电容上面,而不是并联电瓶。然后电容用一个20A的限流模块充电,。 ...

20A的限流充电模块是什么样的,在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镇流器是和电瓶并联?是通过哪种方式连接的?有隔热保护不?

在发动机机舱内保险盒盖顶部与电瓶并联。一共一根正极接电瓶,六根负极,分别接到电瓶负极、点火线、音响等位置固定。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要考虑的是能否放进机舱,容量大了放不下,容量小了作用不大
我用单个350F的6串2并,不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高温可以放到后备箱里,用粗铜线连接到电瓶上。至于接触问题,只是螺丝连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原来的螺 ...

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高温可以放到后备箱里,用粗铜线连接到电瓶上。至于接触问题,只是螺丝连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原来的螺 ...

线长了压降大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