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说下批头

楼主(2022-11-30):
批头买过很多,以前都在tank家买的,最近买了几个其他牌子的,分别是乐博,浦派,杰克利。
说下我的观点:
1.乐博的感觉很一般,浦派和杰克利的感觉不错。
2.米一字或十一字批头还是蛮好用的。
3.最实用的十字是ph2*5mm,就是杆粗5mm的。
4.空开是用十一字批头,不是pz批头。

网友A:
请推荐,用于收藏是什么牌子好?

网友:
我好像在浦派买过批头

网友:
材质是什么的,crv的吗?

网友B:
11字啥价格

网友:
批头我感觉还是大厂大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
好像十一字基本都十元以上。感觉工艺应该不是特别复杂,就是刚推出,要高价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推荐,用于收藏是什么牌子好?

PB 的不错 买了几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字啥价格

杰克利三只34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推荐,用于收藏是什么牌子好?

威威的不错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威威的好用
还有这个也可以

网友:
乐博的内六角批头精度很好,特别是小号的,可惜没有十一字批头

网友:
我一直用乐博的,品质还可以啊。

网友:
国产的有个叫双截棍的,用了好多年,质量想当不错,还配有小磁圈,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着方大的还不错,就是贵点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博派的,我感觉还不错,我买的超长15cm 的那种,上电脑主机散热器长度刚好

网友(2023-04-04):
插座开关是十一字,空开米一字

网友:
用过不少低端的,都不怎么耐用,知名品牌的太贵了,还不如便宜的换勤快点

网友:
PB的一只8、9、10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