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V22C、E900V22D_S905L3A_开启adb root_原生设置无密码_通刷卡刷固件

楼主(2022-11-30):
创维E900V22C、E900V22D_AmlogicS905L3A_安卓9_默认开启adb root_原生设置无密码_通刷卡刷固件_基于广东原版制作。

固件特点:

创维E900V22C、E900V22D系列-UWE5621DS无线芯片的盒子免拆卡刷,但不支持MT7618无线芯片的E900V22D机顶盒,硬件不一样刷了必砖,切记 ,不适用高安版本,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请慎重下载;
1、修改dns,三网通用;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原生9.0设置,有线蓝牙语音均正常,支持多遥控;
6、纯净优化,除必要系统软件无任何预装;
7、超稳定,运行速度快;

刷机方法:

1、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U盘,如做过系统安装盘,PE之类的请初始化,1G-16G都可以。将recovery.img、update.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2、盒子接上hdmi、网线、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如果实在不行请查看备选方案)
3、刷机大约耗时约5分钟,有进度条提示,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4、原生设置,打开wifi和恢复出厂无密码;
5、本固件默认开启adb,并默认开启adb root,系统底层也拥有root权限,请谨慎折腾;
6、首次开机会自动配置一些东西,完成后会自动重启,请耐心等待。

刷机固件:

链接1:https://pan.baidu.com/s/1MDsbR7fBxLgX18teFFEUyg
提取码:nph3

链接2:https://wwt.lanzoux.com/b021zsq3g
提取码:g31g

网友A:
现在都在推超级桌面吗?固定的5个锁死APP位置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推超级桌面吗?固定的5个锁死APP位置不喜欢

同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推超级桌面吗?固定的5个锁死APP位置不喜欢

还是感觉当贝比较简洁,这个桌面有点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推超级桌面吗?固定的5个锁死APP位置不喜欢

不是推,主要还是固件好用啊,不喜欢可以自己换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当贝比较简洁,这个桌面有点流氓

主要还是固件好用啊,不喜欢可以自己换桌面的

网友:
关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留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在推超级桌面吗?固定的5个锁死APP位置不喜欢

这不就是乐家那个桌面吗?

网友(2023-01-29):
不错已转安装了。。。。。。。。

网友(2023-03-02):
链接中有许多固件,哪个是啊

网友(2024-06-25):
看看这个超级桌面有后台吗?

网友(2025-02-22):
创维E900V2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