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SR1617B电磁炉报警怎么维修?

楼主(2022-11-30):
06年的机子,开机能开机,不能加热,屏幕无显示,能听到功率起来时的响声,好像不检锅,就是灯闪,蜂鸣器嘀嘀响,风扇转,定时不管定多久,过一会就停机,按键换了,LM339和LM324也换了,单片机没法换,有修过的没?什么毛病?
++++++++++++++++++++++++++++++

查了一下,是大板上的R50电阻开路,阻值从色环看是64.9K,用68K/1W代替工作正常。

网友:
查电容 大电阻

网友:
LM339和LM324一般不坏,查大电容,同步电路/检锅电路